看了傻孩子旋转编码器部分,请教关于光栅尺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09-06-03):
今天在卓越网上订的书到了,看了看傻孩子关于旋转编码器的部分,写的通俗易懂
我目前正在使用Mega128做光栅尺的计数
光栅尺输出  A A- B B- Z
A  __|--|__|--|__|--|
B  -|__|--|__|--|__|-
A- --|__|--|__|--|__|
B- _|--|__|--|__|--|_

A______INT0
  |____,PA0
B______INT1
  |____,PA1

A-______INT2
  |____,PA2

B-______INT3
  |____,PA3

另外输出电平将近2V,现在我使用了128的四个外部上升沿中断,是不是在每次进入一个中断都要去判断电平 判断光栅尺的方向啊
另外使能了A端口的上拉电阻
你看我这种方式可行吗?

楼主:
顶顶~~ 光栅尺输出电平不到2V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啊~

网友:
我注意到每一路你都用了两个中断。
每次进入终端都需要判断另外一个引脚的电平来确定方向。

具体使用什么边沿,要看你是否希望对光栅进行倍频。

输出电平不到2v这是一个大问题哈,你要确认一下,编码器的信号输出范围,是不是高阻态的。根据具体情况,你需要做一些处理。

楼主:
我是希望光栅尺倍频
四相 的上升沿出发中断

测试了一下  光栅尺2V倒是能触发中断  计数也正确 但是就是方向判断有问题
我在每相都加了上拉电阻 效果也没见好

我这个光栅输出也422接口的电平~ 实际拿示波器看了看不到2V
电平方面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多谢了

网友:
不要搞那么玄的设计,小心被咬到。

首先检查光栅尺是否输出的是2V信号,如果是,用片内比较器来做,不是,检查自己的电路连接。

楼主:
以前是拿USB直接供电的   可能驱动能力问题吧
今天用开关电源测试了一下
A+ A- B-输出4V多吧  但是B+输出电压好像偏低  不知道是不是光栅尺的问题

估计直接通过测试B+的电平变化比较困难了
只能是B+ 中断  判断A-
      A- 中断  判断B—
      B- 中断  判断A+
这种方式可以不?

另外对于B+ 同时直接连接单片机的中断比如INT3,同时还连接单片机的IO口
这种连接方式以前没有用过  不知道合不合适啊
大家提提意见~~
多谢啊

网友:
将一路信号同时连接两个IO,两个IO必须都是高阻态才行。

网友:
光栅尺输出只2V左右?不是成品尺?
不是成品,信号到CPU还是要做处理吧!比喻加个比较器和门电路整一下形!
如果是成品的话,应该是长线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