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 关于你的键盘状态机的延时函数

楼主(2009-06-03):
在《深入浅出》中看到版主写的键盘状态机函数
unsigned char Key_service (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Statu = Key_Press;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Timer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TmpValue;

    switch (KeyStatu)
    {
        case Key_Press :                //检测按键按下
        {
            if (KeyPin != 0xFF)         //检测是否有键按下
            {
                KeyTmpValue = KeyPin;   //暂存键值
                KeyStatu++;             //如检测到有键按下则翻转处理状态
                KeyTimer = 10;          //初始化抗抖动定时器,抗抖动时间10mS
            }
            break;
        }

        case Key_Bounce :            //抗抖动
        {
            KeyTimer--;
            if (KeyTimer == 0)
            {
                if (KeyPin != KeyTmpValue)      //检测按键是否依然按下
                    KeyStatu = Key_Press;       //按键信号不在了,当作干扰信号丢弃
                else
                    KeyStatu++;
            }
            break;
        }

        case Key_Release :          //等待按键松开
        {
            if (KeyPin == 0xFF)
            {                       //若按键已经释放,则提取键值
                switch (KeyTmpValue)
                {
                    case 0xFE :
                    {
                        KeyStatu = Key_Press;
                        return Key_8;
                        break;
                    }

                    case 0xFD :
                    {
                        KeyStatu = Key_Press;
                        return Key_7;
                        break;
                    }

                    case 0xFB :
                    {
                        KeyStatu = Key_Press;
                        return Key_6;
                        break;
                    }

                    case 0xF7 :
                    {
                        KeyStatu = Key_Press;
                        return Key_5;
                        break;
                    }

                    case 0xEF :
                    {
                        KeyStatu = Key_Press;
                        return Key_4;
                        break;
                    }

                    case 0xDF :
                    {
                        KeyStatu = Key_Press;
                        return Key_3;
                        break;
                    }

                    case 0xBF :
                    {
                        KeyStatu = Key_Press;
                        return Key_2;
                        break;
                    }

                    case 0x7F :
                    {
                        KeyStatu = Key_Press;
                        return Key_1;
                        break;
                    }
                }
                KeyStatu = Key_Press;           //读到的端口状态无法解析
            }                               //End Of "if (KeyPin == 0)"
            break;
        }                                   //End Of " case Key_Release :"
    }                                       //End Of "switch (KeyStatu)"
    return Key_Null;
}

其中
KeyTimer = 10;          //初始化抗抖动定时器,抗抖动时间10mS

KeyTimer--;
相配合,请问这个的原理是不是每次主函数循环到这里的时候就对KeyTimer减一?
也就是说这个函数的延时是用主函数循环10次作为基础的。
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主函数很长和很短是不是会影响到延时效果呢?

网友:
这个函数应该是固定1MS调用一次的吧,你在看看

楼主:
哦  对哦,用定时器10MS调用一次。。

网友:
unsigned char Key_service (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Statu = Key_Press;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Timer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TmpValue;

    switch (KeyStatu)
    {
        case Key_Press :
        {
            if (KeyPin != 0xFF)
            {
                KeyTmpValue = KeyPin;
               KeyStatu++;
                KeyTimer = 10;
            }
            break;             //是不是在这里跳出switch   那后面的两个case  不是没有用了吗

看不懂 后面两个case 程序是怎么进去的

网友:
K,4L看看C语言基础方面的书再来吧

switch case你会用吗?
不会用翻书...

网友(2009-07-04):
break跳出当前case,后面的case在符合其的条件发生时进去。

网友:
楼上的,你懂C吗?break是跳出当前cas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