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烈: 加工中心撞机事件 (图)

楼主(2009-06-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撞机~~~

撞了也沙发下先!

网友:
估计是坐标系搞错了。

网友:
希望没有多大的损失 阿莫

网友:
在[确实证实]操作无误,且输入数据正确有效的前提下

必须认真评估

加工中心的主控程序被供应商做了手脚

这个可能性

网友:
是我的话也心痛,可能有外部干扰吧!
法航可能也是电路干扰而坠机的吧.

网友:
一次烧两万二,真不是我们穷人能碰得起的啊!

网友:
没有Z轴保护?

网友:
先冷静一下 不要急于加工 找看看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希望只是机器有问题,但小心有刘健明.

网友:
收拾心情继续投入工作

网友:
这一刀就是3台雕刻机啊

网友:
原来这东东还有不听话的时候!

网友:
建议阿莫DIY一套可以直接套在控制台上的按键记录装置, 在上门维修的时候启用. 这样维修人员的输入就都记录在案了. 摄像机再清晰, 也有偶然被挡住的可能...

上面是我的美好愿望. 我对这个行业不熟, 不知道维修人员是怎么操作的. 如果维修人员可以不经过控制台操作的话, 那么还是摄像头有用...

网友:
阿莫结棍!侬丝模子!

网友:
不好说,还是先看看其他方面比如工人有没有违规吧,供应商做手脚也不是这样做的,这样做怎么收到钱呢

网友:
软件上是否有安全的保障? 基本上刀具不应接触到工作枱这个禁飞区内.

网友:
真惨烈!这一刀下去,就是一个大坑阿
不过从图上看,刀柄应该还完好吧?这个要坏的话,更麻烦吧?

网友:
黑客闹的

网友:
可能是软件的问题,不要怀疑工人。在特定工况下,看门狗复位后带错误参数返回的结果。多试几次时有时无的。

网友:
阿莫结棍!侬丝模子!

老乡啊!

网友:
没什么事
这种伤问题不大
以前曾经在快进(36m/min)的时候把盘刀(70mm)撞到工件(45#)上
刀表面有一些擦伤,不过没大事
机床7年多了,目前工作台上还没有任何刀痕

网友:
出了这种事情一定要认真分析找到原因,可以碰到问题,但是不能第二次再让这种问题出现啊。

网友:
原点信号有问题,可能有的电缆快断了。
设备开后去做别的事,太冒险,中国人工也不高啊

网友:
还好,损失不算惨重。我怀疑最大的可能是软件运行中出错,电磁干扰或者文件读取或者内存读写出现1个位的错误。

网友:
【26楼】 x9fish
不存在“电磁干扰或者文件读取或者内存读写出现1个位的错误。”这样的问题,除非自编加工程序本身有问题。因为加工中心做一个动作要运行N多的程序,偶然的干扰不会产生一个动作。

网友:
在非人为失误时,有三种情况下也会导致撞刀的可能:
1、从数据线引人的干扰(最常见)。
2、设备的供电电压不稳定。
3、系统出错(几乎没见过)。

网友:
还好,损失不是很大

网友:
等高手解释....
想不明白...工控的东西啊

网友:
慰问一下。

这个刀具是可换刀片的,不用重新买吧?

加工中心撞刀不少见,应该时刻站在旁边,一有情况就按急停按钮,以前听说另一个厂的用户,发生莫名其妙撞机后,多次联系厂家,换了N个部件、通讯电缆、控制系统后,问题非但没得到解决,还被厂家说他程序有问题,操作有问题,最后是大家在论坛上对骂

预计将来大家使用雕刻机时,撞机也是不可避免的,行程开关对这种撞机没有作用,运行前,一定要检查程序、坐标、进给速度,反复3次后才运行

网友:
【13楼】 armok 阿莫
>>【5楼】 watercat
>> 在[确实证实]操作无误,且输入数据正确有效的前提下
>>必须认真评估
>>加工中心的主控程序被供应商做了手脚
>>这个可能性
>>------------------------------
>>这个可能性应该是零。
>>
>>我们的加工中心安装了5只高清的摄像枪,供应商的维修人员动我们的机器前,都会签一份不得加装密码等做手脚的行为。
>>
>>试想一下:如果能动手脚到发生撞击事件,也可能发生故障导致工作人员人身伤亡事件的。

【30楼】 armok 阿莫
>>
>>这类加工中心使用的是十几万元的三菱系统,出错的可能性应该是极低的。

=========================================

1、我完全相信,三菱系统发生[生产几十个工件就出差错]这种情况的概率近乎于零

2、大多数情况下,员工有可能为避免在损坏设备后受到惩罚而隐瞒事实,但如果是阿莫的员工,我想,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会相当小

3、显然,对于扎根于PRC的供应商来说,客户未必是上帝,更有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对手甚至敌人

4、如果让我说的话,只要事先有所准备,有无数种办法可以在仅通过摄像头观察完全无法查知的情况下对自己开发的系统做手脚

5、换另一种思路,如果在设备控制代码中加进一行错误内容,或仅仅只是使用了几个错误字符,然后让设备因此产生不定期的随机或半随机故障,虽然不容易做到,但绝非不能做到,越大的系统越容易做到这种情况,这时候,你用什么办法证明他是有意做手脚?还是只是无意出错?

网友:
GOD!
还好加工面只有一点损伤,多数情况应该不影响使用!

网友:
可惜了,这么高端的JJ也会...

网友:
【33楼】 t3aa

预计将来大家使用雕刻机时,撞机也是不可避免的,行程开关对这种撞机没有作用
========================================================================================
请教一下:雕刻机上安装行程开关保护后,为何行仍不能防止撞机?

网友:
行程开关只能保护JJ不会跑到导轨尽头还在跑,保护不了刀具切台面的,刀有多长开关不知道的。

网友:
【38楼】 gzhuli 咕唧霖

刀有多长开关不知道的。
---------------------------------------------------------------------------
这样是否可行:
如果将Z轴的下限位开关 向上移一点,并且装刀的时候保证Z轴下限位开关动作时刀尖正好与台面接触,即可避免此类事故。

网友:
刀有长有短的,换个短刀够不着咋办。

网友:
如果加工中心是用的是通用电脑 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电脑  作为主控系统的话。
我认为 应该是 系统出现不稳定因素。
就好比我们现在每个人都用的电脑一样 如果就是 做一些简单应用 比如说 编个程序 上个网 等 等 偶尔 出现点小问题 一般是 没大事的 比如正在上网 忽然死了一机,大不了重启。
但是如果是直接用电脑来控制 加工中心,一旦出事 ,就是大事 ,要撞机的。

我打个比方说
PLC 有用单片机等做的专用系统  设备一般不会发生运行中 失误
但是 现在一种 PLC 是用 386 486 甚至是 586电脑做的  价格 可是真的很低了,功能也非常的多,运行中 就经常出现不稳定现象。

所以说 现有的 通用电脑系统如果用于 工控的话  还是比较易出现不稳定现象的。

网友:
数控系统出问题,要么是加工程序,要么是操作失误.

网友:
你的系统是不是最新的法那克系统,这个东西是有点什么问题的,我一个朋友也是会发生不定期的问题,出现过两回,后来机床生产厂家给了一个最新的后处理程序,现在没有听说有问题了。
你的刀是用的刀片,换一下就好了,工作如如果只是这样大的地方有问题也没什么事,可以继续使用。
撞的不是很重,损失没有这么大,还可以继续用。当然这个要细查一下精度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同情ing。

这个事件其实就是个小概率事件,当初最早几个丢到火星去的车子,有些连正常工作的机会都没有就夭折了,有时候一点小小的BUG就是致命的,任何产品都无法做到100%的绝对没问题。

只要不是《终结者3》里的机器人觉醒就踏实点了。

网友:
这个一定是程序后处理的问题,你一定要打电话给厂家,咬定是他们系统有问题,我们操作与程序都没有问题,让他们过来人修,
另,这个问题就是北京法 那  KE 总部上回到我朋友工厂也没有搞定,但后来改了一下后处理就好了

网友:
我们这都要求一人二机~

网友:
不是有5个高清摄像头吗,调出来看看,将动态撞机图像发出来,也好让我们体验一下烧两万两的刺激。

网友:
可能内部程序飞了

网友:
【51楼】 zglgoon 笑梦然
积分:45
派别:
来自:
        不是有5个高清摄像头吗,调出来看看,将动态撞机图像发出来,也好让我们体验一下烧两万两的刺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持,,上视频啊...............

网友:
我出现过相同的问题,好几次,相关图片我发在CAD-CAM之家论坛,撞机时,看屏幕执行代码与所编写的是否一致,我不知你是DNC联机加工,还是程序传在控制板里循环加工,目前我接触到的有几个系统都出现过这种问题,第一检查电脑,机床接地,机床控制柜里,信号线和电源线分开布线,如用电脑传输,操作系统用2000或98,串口不要用光电隔离器之类的,周围不要有高频源

网友:
armok 阿莫这个很正常的,不知道你的车间动力电和照明及办公用电是否分开.

网友:
我想是人为因素。。。。。

网友:
“三相对地的电压,分别是:219,229,240V”
很不平衡,不过估计不是造成事故的原因,基本所有的伺服驱动系统都是三相整理后再通过PWM模块产生三相或多相驱动电机。
但还是要处理好。
先在车间的供电总电箱检查进线电压是否平衡,如果不平衡,就是街线有问题,估计你也没有自己的高压变压器,花点本钱,自己拉过几条电线直接到街线的高压变压器。
如果街线电压平衡而到你的设备端不平衡,叫个技术好点的电工重新给车间配电,很简单。

网友:
TO 55
车间来的电源变压器,负载不平衡。估计得和电力部门协调。
可以考虑下接10KV,买个自己的变压器,费用比较大,但是用起来方便  :)

网友:
一般这种高级玩意出问题往往是最简单的问题,什么干扰,软件BUG,可能性都很小,假如是这些原因,也只能找厂家处理。
所以认认真真检查工作中可能运动的连接电缆是最有效的,重点检查伺服电机驱动线和编码器连接线,所有的限位信号线。
是否有加工产生的粉末堵住关键的地方(如传感器)

网友:
啊,实在太心疼,坚持!!!

网友:
【64楼】 armok 阿莫
只能感叹你的厂房可能不在大型工业区。
还有一个办法,买三个独立的单相自动交流压器,对三相独立稳压后再供车间用。不能买一般的三相稳压器,那些是三相联动的。

网友:
工业区内拉三相电还要走后门,真是不是一般的黑。
电源问题要处理好,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设备生产商可以以电源有问题为借口不肯赔偿。

网友:
“三相对地的电压,分别是:219,229,240V”
可以用一个稳压电源,万把块钱

网友:
看来啊莫真的很信任自己的员工,有这样的BOSS真好!

网友:
有走后门的就有开后门的

网友:
车间里有耗子吗?记得以前在5imx看过一个贴,说数控机床里钻进了耗子,把线咬断了。还是德国的进口货。初步认为是这个原因。

网友:
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操作失误,工作人员因为害怕不敢告诉你真像,不过这也是人之常情,希望不要责怪工作人员。

加工中心这种东西速度很快,一时分神就会撞击,这种事我也干过,不过是我自己的机,没法去怪别人。

网友:
想起来啦,有电力稳压器,有机械式的,电子式的,这个对于数控电源前端一般也应该配置.

网友:
那五把摄像枪哪里去了

网友:
同情一下。

网友:
呵呵,其实控制系统稳定性是不容怀疑的,应该怀疑的是编程人员水平。

估计是系统程序没有初始化好,有BUG。

这样的话,我敢断言,撞击事件绝不会是偶然。

网友:
这事以前也碰到过,
其实是机床读程序第1段的问题,
G80G90G40G49G15G17G54...
第2段重复一遍
G80G90G40G49G15G17G54...
就再也没发生过了.

说白了机床厂埋地雷很正常,
懂得处理就行.

网友:
以我在模具公司待了7年的情况来看,撞机可以肯定是操作失误,一般是坐标系设定失误

网友:
G54-G59
这几个坐标系不知道坑了多少新手,唉~~~
我实习的时候就因为把G55坐标设到了G56上面去,将一个1.5P空调面板的定模镶件报废了。

最后的补救方法更加厉害:
由于是晚班,没什么人知道,班长也是我的老乡,于是手动编程,把整块钢料全部CNC成铁屑,然后到材料库里面弄了另外一块料来做,第二天让设计员把料补上。

网友:
任何一个发展中的企业都会经历痛楚,因为这是一个成功企业必须要的沉淀和积累,希望阿莫能早点找出问题。
估计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网友:
机器是什么电脑系统,无奶油甘易撞的.撞多几下都未要报废.

网友:
看来Y轴以到行程限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人为因素比较大,当时出事第一时间应看数控系统的历史操作,看操作者动了哪些东东.
像fanuc,三菱,这些数控系统出现撞车事件,第一反应就要是人为因素.要相信这些进口的品牌数控系统不是玩具,我在用户碰到很多这样的操作人员,说自已操作没问题.一查就出来了.

网友:
armok 阿莫
今天我会让 kaif_w 认真检查地线、电源、拆开机器检查原点信号线等。
---------------------------------------------------------------------------------------

这次撞车事件与没关系,三菱系统要是碰到地线、电源不行会报警,也不会去撞.机械原点只用开机用到,而且即使原点信号有问题那么换刀就应撞了.
也不排出机床厂家的黑心没道德的人动了手脚.这个可以查到的.下次到东莞出差我帮你看看,他们动了手脚没有.

网友:
有时候这样的情况是不可预料的,只能把它归类为外部干扰,到底为什么,其实真不知道,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过!开始一切都好好的,突然间出现了5厘米的误差!!!!

网友:
【89楼】 rsx9583
外部干扰可能性很小,三菱系统不会是外部干扰而撞车的,我相信小日本不会那么傻的.

【90楼】 armok 阿莫
阿莫最好看看数控系统的历史操作,操作方法是:1按DIAGN/IN/OUT键,再选软功能键的<操作历史>,就可是看到动了什么

网友:
谢谢 数控黑客

     我查看了一下系统的历史记录,发现是每一个键盘操作都有记录的,发生撞机事故已经过去两天了,因为机器还在继续工作,历史记录很多;不知那些数据才是要找的。
     从系统下传了一份历史记录,不过我看不懂!现在将记录文件传上来,不知对故障分析有用不。

网友:
肯定是操作问题

网友:
【93楼】 kaif_w 锋记
已经过去两天了,历史记录已经冲掉了,没法看了。要是当时看就可以查到。

网友:
是FANUC系统还是三菱? FANUC的话  估计是坐标原点设置错了  或者参数被修改了  很有可能是Y轴的行程软限位也被改动了
但是有时候  系统的参数在受到干扰时也会变
你的刀具一般是走不到那个位置的  Y轴会产生正行程超程报警  我估计系统参数变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公司里也有不少的加工中心  FANUC的时不时有干扰造成参数变  还有就是检查 你的机床原点  跟工件坐标是不是都有数值
都有的话是不对的  他们是叠加的   还有问操作者开机之前有没有回零?  接地线是否良好  ?
都排除这些原因的话 最好让厂家来人给你维修
我这里也有一台德国DMG的加工中心  Z轴不定时扎刀  时好时坏  后面只好让厂家来人维修  换了个门开关跟一个安全开关就可以了
有时候主板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在保内最好处理好这个问题  过保了维修费用好高的
我是修数控机床的 嘻嘻

网友:
我的机器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情,感觉好像是原点漂移了!
不知道啥时候出,也找不到毛病!
郁闷!

网友:
关键是要看编码器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如果是绝对的,肯定是加工坐标或刀补问题,如果是相对的,检查零点行程,是否误动作或动作不灵活。要是品牌系统,干扰的可能性不大,另重力轴会有断电断气保护,看看这些功能有没有。

网友:
【81楼】 hl1200aa
最后的补救方法更加厉害:
由于是晚班,没什么人知道,班长也是我的老乡,于是手动编程,把整块钢料全部CNC成铁屑,然后到材料库里面弄了另外一块料来做,第二天让设计员把料补上。

我也听说过类似的事情,只不过他们处理的是钢筋混凝土的梁。一条梁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给断了。然后就有人指挥民工全砸成碎块了。

网友(2010-01-28):
先说一个故事:前一阵子,看的讲空难的片子,里面一个有着多年丰富飞行经验的机长,犯了低级原始错误,而且自己还不知道,险些酿成空难,但是人家美国人并没有责备机长犯错误,也没有指责他的过失,而是研究了所有的人类行为学资料,研究为啥,有着这样丰富经验的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犯了错误,为什么他自己却感觉不到。

我怀疑操作问题,可能是员工,也可能是你自己,有地方错了,疏忽了,但是自己却没觉察到。

建议拍好监控,做好记录,但目的不是追究责任,而是找出错误,吸取教训。

回81楼和100楼,拿我来说,即使人办了恶事,也不要把人往坏处想,毕竟谁都不是有意的,如果那样只能把人弄得越来越坏,逼上绝境。弄得人家为了掩饰一个小错误,用一百个大错误来掩饰,人与人就失去了信任。

网友:
收藏,收藏。要是我的队员弄坏东西。我一定会责备他的不小心,不细心。看来我这个问题终于找到根结了。好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才测量了地线,良好。
三相对地的电压,分别是:219,229,240V, 有点不平衡。那位有好建议?

咋门做的稳压源,三相独立控制,每相可以升压也可以降压,20KVA,60KVA,90KVA都有,输出电压精度优于0.3V,抗三相100%不平衡。故障0断电时间。呵呵,配这个加工中心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