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32转485电路中的不理解之处,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9-06-03):
1.图中D4 D5的作用是什么?
2.电路中用了MC74HC14AD (反向器)并且是串联起来,有什么用?

如果看不清楚的话直接 看电路图

楼主:
还有D7的作用,请高手帮帮忙!

楼主:
C2.C3.C4.C5.C6  100nF
R3.R7 470欧
R6.R8 1K
R9 不装,R10 1K
R4.R5  10K
R11.R13  15欧
R12 240欧
D7.D8.D9.D10            P6KE6.8A
D6 D11  1N4007
C7 C8  47uF

如果R9不接的话 1和4的点位是一样的(经过2次反向)? 这样的话是不是有问题(应该是要反向的)
上传PDF

网友:
D4,D5是從RS232 PORT獲得電源,
這個轉換器應該可以在不提供外部電源下工作,
但這也不能百分之百通用在各種的RS232 PORT上.

74HC14在這只是單純的反相器,
這張線路圖有BUG,
線路圖中,R9跟R10連接在一起,
這是錯誤的,
R9應該是接到TXEN,
R10則是接到RXEN.

D7,D8,D9,D10都是避免突波的保護裝置.

楼主:
取电的话 D2 D3 不够吗?

"R9 不装,R10 1K "如果R9不接,我怎么感觉也不对?这里应该有一个反向,但是却反向了2次

网友:
看來你不太了解我的說的BUG,
貼圖給你看看吧!!

2個反相器串聯起來就是一個BUFFER了.

至於為什麼除了D2,D3之外還要加上D4,D5來取電?
主要是電流供應上的問題,
RS232的輸出電流很小,
單靠D2,D3來取電可能因為供應的電流太小,
使得電路無法正常工作,
且D2,D3連接的是TXD,跟RXD
因為負載過重,位準可能就達不到RS232的正常規範了.

楼主:
1.用TX RX取电不会对TX RX的电平有影响吗?
2.反相器串联相当于BUFFER不理解,哪位大虾能说一说!

像这种接法,DI应该和RE DE是反向的,通常情况下会使用一个三极管,而这里用了2个反相器,有什么好处吗?

楼主:
有高手说明下吗

网友:
设计时的考虑吧。R9,R10两个电阻使用中根据需要只焊一个,这样485高低收发使能都可以用。

D7.D8.D9.D10 是保护二极管。

楼主:
关键看不懂它的两个反相器串联,
我怎么感觉应该焊接R9 ,R10不焊接

"1.用TX RX取电不会对TX RX的电平有影响吗?
2.反相器串联相当于BUFFER不理解,哪位大虾能说一说!

像这种接法,DI应该和RE DE是反向的,通常情况下会使用一个三极管,而这里用了2个反相器,有什么好处吗?"
这两个问题有高手能说明下吗

网友:
485总线总有人在问?

楼主:
楼上的能说说吗

网友:
上pcb原图才会明白,自动收发控制

楼主:
自动收发控制,要保证DI应该和RE DE是反向的吧,好多处理方法是用三极管
       即 当D1为低电平时,DE为高,处于发送状态,所以把“0”发出去了;
而这里用了反相器串联 不理解

楼主:
这个问题没人能帮帮忙吗
jim20090418 不在吗

网友A(2010-08-18):
回复 网友B:
自动收发控制,要保证di应该和re de是反向的吧,好多处理方法是用三极管
       即 当d1为低电平时,de为高,处于发送状态,所以把“0”发出去了;
而这里用了反相器串联 不理解

那发送1呢,de为低处于接受状态,发送禁止,怎么办啊?

网友C(2012-09-26):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自动收发控制,要保证di应该和re de是反向的吧,好多处理方法是用三极管
       即  ...

我也正迷这个电路呢,哥们,你弄懂了不? 特别是那个三极管的,控制端为啥能接在TXD上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正迷这个电路呢,哥们,你弄懂了不? 特别是那个三极管的,控制端为啥能接在TXD上呢? ...

楼上不是都说了吗,
发0时,反向,输出使能,正常发送!
发1时,反向,禁止输出,貌似不正常,但是485线上有上拉下拉电阻,所以也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不是都说了吗,
发0时,反向,输出使能,正常发送!
发1时,反向,禁止输出,貌似不正常,但是485线 ...

发送1时原来是因为上下拉电阻才输出1的啊!明白了!多谢!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用MCU的2个管脚就可以控制485了?随便说句:你的头像真帅~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