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orgon Meducer版主现在使用的是什么编译器?

楼主(2009-06-04):
我在使用ICCAVR,但是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以前写的程序打开都有问题,觉得ICCAVR不太可靠,想换个,请问版主现在还在使用ICCAVR么?
如果没有使用ICCAVR,那是用的什么开发环境呢?

网友:
我一直使用ICCAVR,不过由于版本更迭,老版本编写的程序的确存在可能无法在新版本中运行的问题。
如果没有使用ICCAVR,我建议你使用GCC或者IAR。

楼主:
弄了个ICCAVR7.20  继续用吧,下了IAR觉得太复杂了  GCC好像还要配合AVRS TUDIO..继续ICCAVR  呵呵

网友:
用ICC要注意养成一个习惯
所有全局变量加volatile,否则代码用到GCC或者IAR的时候可能会挂掉……

网友:
ICCAVR6.31A->7.19后,挂掉一个宏

#define DAY2SEC(day)                ( 24*60*60*day##UL)
改为
#define DAY2SEC(day)                ( (day)*24*3600UL)
才正常了

是否真是我以前用错了呢?

网友:
以前用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