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一个手持设备,用ARM9开发可以吗?

楼主(2009-06-04):
以前是搞单片机的,目前正在学习OK2440开发板,觉得有了不小收获,想试试身手,搞一个手持设备,飞凌嵌入式公司建议我选一款电源管理的芯片,然后在开发板的基础上就可以做了,我想问一下,什么是电源管理呢?有没有人做过相关的开发呢,谢谢!

网友:
什么是电源管理不是问题,百度一下估计答案一大把。
搞单片机的最起码电源这部分应该没问题的,其他的地方照着画就行了。

问题是你手中有多少银子?

玩arm9 除非你们公司出钱支持否则砸钱乎!

我这里4层板开板费就要500大元

网友:
我们搞过几款,没有一定的经验,雄厚的资金,肯定不好做。

楼主:
有那么难吗??

网友:
你的自信我很钦佩我也是弄了个arm9的板子玩了一段时间准备自己做个手持,我水平不行所以先拿44b0 arm7练手。

只要你有钱就不难

技术不行的话没问题,板子照抄就行,然后程序照搬

没钱的话那就算了吧

开发版上的配置 要是自己做手持的话 有些元器件是必须要换得 看你的要求了随便做一个的话可以用几块钱的,要求高的话那就说不定了

当你换元器件换到除了mcu还是原配之后,对于一个新手来说难于不难自己心里应该有数。

何谓难于不难,还是要看你有多高的要求。山寨货也有品质高低之分。

这就跟DIY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做法,我所说的仅供参考。

祝愿LZ早日DIY成功!

网友:
你的手持希望有哪些功能呢?我建议你用MTK的方案做
比如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a0a0466abd8038feb8d0546fc7f253cd.htm

楼主:
哎,我就是想玩玩而已,大家这么一说,快没信心了,呵呵

网友:
不要被困难吓倒,花点钱买一块开发板很快就上手了

网友:
没有那么困难吧

网友:
手持设备难点不在核心MCU上,而在电源管理上。如果做个自己玩玩的,无所谓,一块电池用个把小时就要充电了。

网友:
"什么是电源管理不是问题,百度一下估计答案一大把。 "

无语

网友:
既然提到电源管理,各位做过的产品的有没有合适的电源管理IC推荐,多路LDO,充电管理等功能

网友:
max8819,max8856,ds2438

网友:
电源管理?
我想,最关键的问题,是arm9芯片和lcd背光很费电。手持设备的电池容量是个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不是几个元件那么简单的。硬件上涉及到动态电压调整,还有多路的控制。
上电控制。软件方面要操作系统支持。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
咨询了一下飞凌公司,说是用3586就可以实现
做出来了给大家看看,呵呵

网友(2009-11-18):
我也想做个手持设备

用6410的芯片,要上WiFi和GPRS
不知如何
我还想玩3G呢

网友(2010-07-26):
正在做一个手持的 MARK

网友:
我的工作就是做手持的,
楼主莫要惊慌。
楼主自己diy 的不要自己全部画。
要自己购买核心板做即可
邮票孔的核心板 4*4cm
足够了。
有些核心板带pmic 的,楼主只要做个底板这样花银子上,也安全。
呵呵,支持楼主加油。
不过楼主2440 好的核心板没有,2416/6410 有些人做得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管理不是几个元件那么简单的。硬件上涉及到动态电压调整,还有多路的控制。
上电控制。软件方面要操作系统支持。

说的极是,这玩意可难了。
一个人搞很久也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