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us示波器怎样读数啊(一片黑,看不清格点啊)

楼主(2009-06-04):
想看一下波形的占空比,示波器没法读数啊!谁有PROTUES仪器使用方面的资料,传一点吧!万分感激!!!

网友:
把文件传上来

楼主:
与真实的示波器相比,没有格点,咋读数啊?

一楼的仁兄给看看,谢了!!!

网友:
一片黑是你的螢幕對比度不夠高..

网友:
好着呢,没有问题。
4 楼说的对。

楼主:
原来如此啊!我用的是个二手货,看来得换显示器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对比度和亮度等,都是可以自己调节的。

楼主:
楼上,听说想调得打开显示器的后盖啊!电压太高,不敢调节啊!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哈哈,面板上就有菜单按钮和调节按钮吧。

楼主:
这我知道,调了不顶事啊。估计是显像管不行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