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0-10mV放大到0-5V的电路

楼主(2009-06-04):
刚刚学习avr,我是计算机出身,电路方面知识有限,所以求这个电路,也就是称重传感器的ad之前的信号放大电路,谢谢!

楼主:
500倍放大。

网友:
0-10兆伏的信号很是罕见啊。

可以用分压电路,一千万分之五的分压比例就可以了。

楼主:
对,是10毫伏,谢谢,我去查一查LM358

网友:
楼上,有点幽默感好吧?

另外劝楼主以后还是注意区分冠词的大小写吧。m和M差了9个数量级啊。。。。。十亿倍啊。

言规正传,楼上说用358,窃以为不合适。358的输入失调电压偏高了,标称2.9毫伏,最大7毫伏
在输入信号低到3毫伏以下之后,358便很难良好工作了。
也就是说,输出将被限制在1.5V以上,很难更低了。

推荐OPA2735。输入失调电压为标称1微伏,最大5微伏,即0.005毫伏。

小信号放大还是要小心哦。

楼主:
谢谢 ForkEureka!
第一次做这个真不知道从何下手,我也查了一些资料,有的用的是op07,那么这个两个的差别是什么?

网友:
OP07不是精密运放,只能算是比较接近精密运放的通用运放。输入失调偏执电压为标称60微伏,最大150微伏。另外,OP07的速度有点太慢了。电压摆率只有0.3V每微秒,带宽增益积也只有0.6MHz。

而OPA2735作为一种典型的精密运放,在5微伏输入失调偏置电压下可以提供1.5V每微秒的电压摆率,而且带宽增益积可以达到1.6MHz。

楼主:
ls可不可给一个相关的详细点的放大电路,我慢慢研究研究,谢谢!
这个是我的个人爱好,我并不是专业搞这个的,算是半路出家吧,呵呵!

网友:
500倍的放大恐怕很难用一级电路就实现。你可以用两级,一级大概20倍,二级大概25倍。要注意输入和输出的布线,放大电路的反馈和做好级间耦合和电源退偶、滤波,避免电路自激。

非常抱歉,由于我现在在路上,没有鼠标,也没有安装Protel软件。所以无法提供具体的电路。

不过我相信论坛里的朋友们会帮你的。会有人帮你设计电路图的。

预祝你成功。

楼主:
谢谢你!放大500倍时 ad 5V时我用的是外部标准电压,也可以放大256倍 ad 2.56V时用内部基准电压。
这两种怎样选择?

网友:
这个电路我弄不出来,观望

网友:
【10楼】 beixue

如果我没有猜错,你说的5V和2.56V应该是基准电压或者参考电压吧?我们记作Vref好了。

为了表述方便,假设你的AD是10位的,那么该AD分辨率是Vref/1024.

如果Vref=5V,理论上的分辨率为0.0048828125V,即大约4.88毫伏。
同样是从理论上说,如果输入到AD中的电压从3.000V变化为3.005V,AD的输出值会发生变化。表现在最低位上。

如果Vref=2.56V,那么理论上的分辨率变为0.0025V,即2.5毫伏。
理论上说输入到AD中去的电压从3.0000V变化为3.0025V,AD的输出值会发生变化。表现在最低位上。

上述两种情况的区别就在于4.88毫伏和2.5毫伏。

Vref=5V时,抗干扰能力相对较强,AD的输入电压有2或3毫伏的波动,不会引起AD转换结果的跳动。
Vref=2.56V时,情况刚好相反,抗干扰能力相对较弱。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好像5V的基准比较合适,但是这又需要较大的放大器增益,如何保证精度和稳定,又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

这就是矛盾,有时甚至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你可以选择一个对你比较容易接受的平衡点。

注意两点,
一,上面的分析是基于理论的,而实际当中的真是情况不一定完全按遵照论分析的结果。
二,上面说的抗干扰能力是指AD的输入电压,即你的放大电路的输出电压。和传感器输出的电压无关。

再次祝你成功。

楼主:
谢谢你,说的太好了,完全正确,我用的是ATMEGA64L,它的内部AD就是10位的,内部基准电压2.56V。
目前我的想法是,采集到的信号经过放大进入到内部AD中,经过标定显示重量,就是一个简单的称重仪表。
可是电路这一方面就差了很多。

网友:
前级用op07
后级358
两级做

楼主:
多谢赐教,能否有例子让我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高手最好把电路图也画出来。

网友:
【15楼】 beixue
我现在还在机场,如果我晚上到家后还没有人帮你,那我就给你画个图吧。

楼主:
谢谢你,祝一路顺风!

网友:
ForkEureka
分析的太有道理了
电压摆率的基础知识介绍:http://www.dz863.com/all-technology/Analog-Circuits-Design/WHAT-IS-OP-SR.htm

网友:
楼主,想用AVR内置的ADC做电子秤AD,不是打击你,想都不要想了!STM32的12位ADC都不够,除非你打算来玩。

最实际的方式,买一片国产的芯片,这类芯片近期有很多,比如:HX711,这个批量价不到4¥,深圳芯海有好几款,现在主打的CS1180也比较不错;又有CS1618。
进口也有一些,TI的ADS1232,ADS1230,凌云科技(好像也叫思睿逻辑)的CS5530,CS5532等也可以,不过比较贵。
这些芯片都内置了PGA,最大可以有128倍的放大,ADC基本都是20~24位,实际有效无噪声位在16~20位之间。

关于这些芯片的资料,网上用型号搜一下,大把的,就不一一上传占据阿莫空间了。

修改原因:芯片型号打错字了

网友:
我买过北京华德科技的产品----0-5mv:0-5v,它里面好象用了什么光藕等等。这个东西很贵,好象四五百。

楼主:
TO: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我只是想做一下,体会一下它的制作过程,我知道片内的ad可能达不到要求,就是学习学习。
不过谢谢你,分析得很到位!十分感谢!

网友:
什么电路都要试着做才知道的!
有人说LM358是做不了mV以下的放大电路的,
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会设计电路的话做uV以下的放大都有可能!
不要单看指标参数,
硬件是死的,人是活的!
有兴趣可以加我!
今晚我也研究一下mV以下的放大电路,
运放就用LM358N。

网友:
【25楼】 bbsniua 鹏

首先预祝您成功。

不过我觉得您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小。(这个说法已经很保守了)

我曾经在2005年设计并制作了一个简单的恒流电子负载,电路很简单,就是用运放做比较器,比较器输出接MOSFET的栅极,来控制回路中的电流。电流取样电阻为1欧姆10W,MOSFET用IRFZ44,取样电阻直接接地,电阻上的电压与基准进行比较,改变比较器的基准电压,就能改变回路电流。

另外用两个运放组成加法器、两个数字电位器在单片机的控制下产生需要的可变基准电压。经过实际测试,可变基准的范围为0.3mV至7V步进1mV。

从理论上分析,由于取样电阻为1欧姆,那么电流应该可以从0.3mA至7A步进1mA才对。

当时不了解运放的选取原则,运放就是用的LM358。实际制作好之后进行测试,在充分的散热条件下,达到7A的电流没有问题,1mA的步进也没有问题,但是电流最小只能低到30mA,再也无法下降了。开始以为是运放性能不一致,还好,手里有好几十支358,把板子上的集成块查下来,换上插座,一个一个的试,有的能到20mA左右,但是也不能更低了。后来从抽屉里翻出来了一片以前做产品时剩下的LM158(看型号应该是军品,而且是陶瓷封装的)。没有什么改善,从别人那里借来了一片LM1558之后,电流可以低到10mA左右了,可是再也降不下去了。当时以为是自己的电路设计原理上就有问题,才导致了这个问题,于是只好草草收场,应付过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就是LM358的失调电压太高了导致的。

上述经历是鄙人实际工作中真实遇到的。

也许楼上高人有更好的办法解决,可是在下不才,如果现在让我再做,我肯定会选择OPA2735之类的低失调电压的精密运放。

网友:
记号。参照下高手是怎么做的。

网友:
用电桥平衡法测量

网友:
电路中数值取接近值,精度不会高到哪去!
将就一下吧,有条件者可以用好点的材料试验,

实验电路如下:

示波器用SS-7802模拟示波器,最低测量是2mV一格,
万用表用VC97,最低是0.1mV,
运放使用和LM358差不多的性能的HA17358(随便拆板上的),
设计电路是501倍的放大器,
电源用世嘉街机原装110V变+-5V和12V的开关电源盒,
电路用烂电路板乱来搭接的,
电阻只有5M用1%的,10K用5%,
1mV用5M和1K电阻分压得到的,
2mV用5M和2K电阻分压得到的,

实验结果如下:

输入1mV(万用表测得),
输出570mV,
输入2mV(也是万用表测得),
万用表测得输出1.27V,
示波器测到电压是有纹波的,
在测1mV和2mV时基本是纹波满天飞,
最终结果仅供参考!

这个电路用来放大mV从结论得出是可行的,

理论说可以放大uV级的电压,
实际上我的表测不到那么低的,
谁有条件就试试吧!

至于原理的话有兴趣可以用QQ找我!

网友:
ForkEureka 非常漂亮的回答!
做个记号!

网友:
29楼的,不要纸上谈兵了,358这样垃圾运放的输入失调和温漂没有办法解决。
建议楼主直接用AD623
原因如下:
1:楼主对模电不太熟悉,AD623使用简单
2:AD623作为仪表放大器,各方面性能平衡的非常好,满足楼主的应用小菜一碟。

网友:
楼上什么意思??
我纸上谈兵??
你焊接过这个电路吗???
那个电路我用实物实验了的!
如果你说我的电路不行的话你完全可以自己接一个实验,
然后把数据参数全部贴出!
如果你需要的是理想的运放的话!
估计连仪表放大器达不到!
仪表放大器也是从最基本的运放修改而成的,
没有天生就完美的,
一步一步完善才是最基本的,
没有好的电路就算是用仪表放大器也不会好到哪去,
如果楼主是做产品的话可以直接跳过LM358这个普通运放算了,
如果为了学习的话你就慢慢研究最普通的吧,
那样就能学到更多的!
不想自己做电路的话可以去买个现成的回来拆了,
然后直接抄电路算了!

网友:
楼上高人请息怒。。。。。。。。

不要冲动,大家到这里来是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切磋切磋,点到为止,不要把话说的过于偏激。

你从我的帖子内容应该可以看出来,我本人对运放的应用也是半个门外汉,手里用过的运放也就十几种,所以我翻来覆去也就是推荐了一个型号,因为我在做小信号放大的时候只用过这个型号。

我没有故意跟您抬杠的意思,不过实事求是地讲,我用LM358和158以及1558这类通用运放做小信号放大和比较的时候,如前贴所言,效果的确不理想。

对您的说法,我持部分同意意见。譬如学习应该从基本器件学起,起码挑费少些。LM358我买过最便宜的0.48元一片,OPA2735我订货的价格要将近30元。近六十倍的差价。烧一片或者丢一片够心疼的啊。。。。。。。

但是我想反驳您的是:

1、学习也要分需求。如果器件不能满足我们学习的需求,换个性能更好的器件不为过。

2、我们要的不是理想运放,那东西只有书本上才能看到。我们需要的不过是性能尽可能好或者至少要满足我们的要求的器件。

3、您说得有道理,最好的运放最高级的运放最精密的运放也是从基本运放的基础上改进发展出来的。不过我想,之所以会有改进和发展,还是因为通用有运放百不能够满足人们的所有要求。否则,一种型号打天下,也不会出现那么多种类的运放了。所以有精密运放的出现,就是因为通用运放的精度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4、没有好的电路仪表放大器也好不到哪里去,这话不假,不过反过来说也成立:没有好的运放,电路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5、如果学习就一定要从最基本的开始学习,那么我们不应该从运放开始,因为运放也是由一大堆的BJT组成的,但我也没见哪个爱好者或者学生亲自用三极管搭建运放电路来验证其原理啊。另外,做产品也不能跳过358,我手里有一块优利徳的UT58E三用表,换电池时发现板子上贴了好几个LM358,不管它在这里是做什么用的,至少用了。

6、我已经在前面的回帖中贴出了我的电路,也贴出了具体的参数。鄙人记性不好,不过请相信我,我上面贴的数据已经非常保守了。

7、建议您不要用Multisim仿真出来的结果作为设计依据。模拟电路的仿真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是数字电路,我会相信它,如果是模拟电路,我宁愿自己用洞洞板亲手试验。

8、最后一点我没有什么把握,但是思前想后还是提出来吧。不知您用的VC97三用表经过计量校验了吗?精度如何?标称误差是多少?实际误差是多少?我们平时在工作用如果需要测量毫伏级别的信号时,是不会用手持三用表的。因为数字三用表,最后一位是不准确的,您的表是33/4位的,如果我没有猜错,毫伏档应该是400毫伏量程的而且误差应该是±(0.5%+4)。400毫伏的0.5%是多少,不用我再算了吧?更别提还要加减四个字了。

我说LM358不能处理小于3毫伏的信号,是根据器件手册上的参数和模电教材中的理论分析得出的。
前面您说您的电路在理论上可以放大微伏级的信号,我想请教一下,您的理论是什么?有何依据?请不吝赐教。

再说一遍,我不是来打口水仗的,吵架不是我的目的。所以请不要激动。
在模电领域,我也是半个门外汉,正在努力学习中。
上面的所有言论和说法其出发点是想鉴于鄙人实际工作中的些许收获,给同样是初学者的楼主一点指导,以免他再走弯路。
不过由于水平有限,难免会有错误之处,如有不妥,还望各位大侠包括楼上高人指出,以便改正。

谢谢。

BTW:对不住啊楼主,你看看,这楼歪的,您想要的是放大电路,我们几个在器件问题上先纠缠不清起来。

网友:
不知道29楼的电路测1毫伏以下的交流信号效果怎么样,实际应用中最好加有源滤波。

楼主:
to ForkEureka:呵呵,我是刚来这里就发现气氛很好呀,技术讨论就应该是这样的。
我能看看你的电路么?你的帖子里说有可是我没找到。
to bbsniua 鹏:多谢您的指教,等我有空了一定要从基本的好好学习学习。
to taishan:AD623不需要太多的外围电路么?我查查看。
多谢大家帮助我,模拟电路还是任重道远阿!继续征集大家的建议,谢谢!

网友:
【32楼】 bbsniua 鹏

实验结果如下:

1.   输入1mV(万用表测得), 你知道这个精度是多少吗?
2.   输出570mV, 假定第一条的精度足够,此时放大倍数为570
3.   输入2mV(也是万用表测得),
4.   万用表测得输出1.27V, 假定第三条精度足够,此时放大倍数为635
5.   示波器测到电压是有纹波的, 纹波多少
6.   在测1mV和2mV时基本是纹波满天飞,
7.   最终结果仅供参考! 估计楼主用这个电路也进死胡同了.

玩烙铁去了,你慢慢聊.

建议楼主更新一下设备,买台6 1/2位的万用表,建议安捷伦的.

网友:
ForkEureka 真是一位热心的高手!

俺也觉得这事还是找个仪表运放简单可靠,没准一块8脚芯片+一个外接电阻,轻而易举就完事了。用常规运放做500倍放大虽也能搭出电路来,但温漂、失调、非线性等都难以保证(称重量倒是不要求速度)。

仪表运放的种类繁多,俺随手找了两个较便宜的做例子:AD8223、INA126。

网友:
看楼主的题目,就知道用的是5V供桥————0-10mV放大到0-5V的电路

如果楼主坚持用运放来做,建议使用CS3004,外部加精密电阻反馈,典型电路你搜索下网络,手册里讲得很详细了。那个芯片的带宽,足够衡器应用,而温漂是我目前接触的芯片中最好的一个,如果带宽速度有更高要求,可以选择CS3002,价格贵1倍。

楼主:
AD8223中的REF(INPUT)代表的是我的基准电源么? 另外放大的倍数怎么算?
INA126中的供源是多大?
先问这两个问题,登会我去找一找资料,谢谢!

楼主: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还可以有别的方法么?谢谢!

网友:
看了32楼33楼的贴子,感叹搞技术的人真是风格各不同,查阅一下bbsniua 鹏的贴子,很多都能达到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境界。

网友:
回【39楼】 beixue:

1、VREF是参考电位,Vout = G(Vin+ - Vin-) + VREF。
  由此可见假如输出想做电平移动的话是很方便的,不想平移的话VREF可以接地。

2、放大倍数 G = 5 + 80kΩ/RG

3、AD8223 比 INA126 好用之处是,前者可以用单电源。

楼主:
AD8223 和 INA126 的放大倍数是一样的么?另外我怎么找不到怎么回复呢?

网友:
呵呵,很热闹呀。据我的经验可以用op07或7650运放,这是低温飘和低失调常用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
5V系统里,用OP07这类运放只有很小的线性区间,最终AD码出来就没几个可用了,何况是10位的ADC,用足了也只有1000个,实际你用这样的电路,如果去掉传感器零点和超载这2头的区间,还有多少可以利用呢?

楼主一心要一条道走到黑,我没意见,但是该说的都说了,那个CS3004批量价格才6¥左右的价格,加上3个精密电阻,也差不多6¥,零售顶多也就翻个倍吧。其实在这列普通金属膜电阻就可以了,那点温漂根本不会在10位AD上体现出来。

网友:
用仪表运放,省得麻烦

网友:
INA126供电电源好像是正负5伏

网友:
列几个Datasheet放在这儿:

>>> AD8223

>>> INA321, INA2321

>>> INA126, INA2126

---------------------
回【43楼】 beixue:
AD8223 和 INA126 的增益用同样的计算式。

网友:
初学者  来学习一下

网友:
我只是路过。

    楼主的题目是:“求0-10mV放大到0-5V的电路”——“是称重传感器的ad之前的信号放大电路”。

一、不知道,楼主是“玩玩而已”,还是要做做“产品设计”?没有说明白。
    如果是产品设计,建议一开始就考虑精密运放——理由大家都说过了。
    如果仅仅是“玩玩”、DIY练习练习,未尝不可试用普通的运放,OP07甚至于358——理由,亦有人说过了。

二、看到【24楼】 beixue :“我只是想做一下,体会一下它的制作过程,我知道片内的ad可能达不到要求,就是学习学习”,估计是“后者”:DIY玩玩——其实他自己亦知道“ATMEGA64L,它的内部AD就是10位”,做产品如果没有进行特殊处理,是通不过的。
    只是,请 楼主一定要“好好看看”上面【ForkEureka】、【ilikemcu 我爱单片机】等朋友的帖子——可能,要 楼主“做过”之后,回过来、才能有“深刻的体会”?

三、“0-10mV放大到0-5V的电路,500倍放大”,使用两级放大电路(25+20)级联,去提供10位ADC——使用太精密的运放,会不会“头重脚轻”?
    未尝不可以试试OP07甚至于358来做——因为普通运放漂移(零漂、时漂、温漂.......)的“处理”,可能会比使用“精密”运放,更加给 楼主以“印象”。
    我曾经使用过OP07搭成的一级“仪表放大器”电路,普通的电阻,(20mV 电阻应变片称重传感器>2V)放大100倍,给7135(14bit双积分)进行ADC。完全可以满足“三级称”产品的要求。
    当然,需要一些相应的“处理”——譬如说,处理“零漂”,可以通过取比较大的“皮重”值来解决——MCU可以软件处理。

四、【26楼】ForkEureka 说:“曾经在2005年设计并制作了一个简单的恒流电子负载......进行测试,在充分的散热条件下,达到7A的电流没有问题,1mA的步进也没有问题,但是电流最小只能低到30mA,再也无法下降了.....从别人那里借来了一片LM1558之后,电流可以低到10mA左右了,可是再也降不下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就是LM358的失调电压太高了导致的。”

    “电流最小只能低到30mA”的确是“LM358的失调电压太高了导致”的——因为,358在单端供电的情况下,常常是会在“0输入”时就有“零漂输出电压”的。
    不过,亦可以采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嘛——在358的反相端“-”、通过一个兆欧级的大电阻连接到Vcc(最好是Vref):使358人为地“反向零漂”、形成一个“0端死区”.......这样就可以“降不下去了”(关死!)
    不妨试试?
    我实施有效——就是358控制MOS的恒流电子负载;
    另外一种实施有效办法是:运放加适当的“负电源电压”——运放的负电源供电端,“反串”一个LED再到“系统地”,相当于该运放有LED正向压降的“负电源电压”——实际应用于324控制MOS的恒流电子负载;
    不过,都是DIY、玩玩的东西——莫见笑1

网友:
【50楼】 wxfhw

谢谢,看了您的帖子之后,受益匪浅。

网友:
我用仿真器只不过是画电路图方便而已,
里面的仿真结果是用来参考的,
仿真器里有理想电阻,
有理想电源,
也有理想的仪器和环境,
用仿真器弄出来结果不一定是理想的,
用来参考还是不错的,
如果追求简单的话,
我推荐一个仪器运放吧,
AD624,这个是内置精密电阻,
可以做现成的100和200还有500的固定放大器!
电路如下:

最简易的使用电路,仿真器里面的脚位标示是错的,11脚才是接500倍放大的。

网友:
好贴 顶!俺也是初学者。看了这一篇,获益匪浅。

网友:
技术讨论,好贴。

网友:
大概的看了下楼上朋友们的意见,楼主在提出问题的时候没有说明精度、带宽,就压力信号和AVR的AD精度而言OP07完全可以满足楼主的应用,LM358由于失调电压问题暂时还是不行的。但是如果不是严格要求0-10mV变0-5V的话,LM358的线性还不是问题,可以使用软件标定的方法解决放大倍数与失调的问题;同时若放大0-10mV信号到0-5V,电源需要好,保证纹波要求,而且要用双电源供电。

如果对成本不敏感也推荐使用集成仪表放大器,可以使你的产品在量产后的生产环节省掉很多的工作量;AD8221和AD620也可以,AD8221约28/片,AD620更便宜。想自己搭电路还是用OP07吧。这个价格也不高几块钱搞定。

网友:
"亦可以采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嘛——在358的反相端“-”、通过一个兆欧级的大电阻连接到Vcc(最好是Vref):使358人为地“反向零漂”、形成一个“0端死区”.......这样就可以“降不下去了”(关死!)   "
这个电路具体怎么接?

楼主:
谢谢大家,最近公司的网络有问题上来很费劲。我看看用op07做个简单点的放大电路先体会体会。然后再在用其他的器件试一试。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做称重传感器前端信号处理,用仪放电路或差分输入类带PGA的AD好些,这类AD多得很。

网友:
用AD620或者AD623这类仪用放大器吧

网友:
真累!! 套用个铂电阻温度传感器的测量图纸就有了

网友:
MARK一下 正好自己也做过

网友:
LM358还是可以的,
首要要参数温漂是7uV/℃,
加装调零电路后,
失调电压无视,
用两级放大就可以改善线性问题!
实验电路或者用来玩的,
LM358是必备运放!

网友(2009-08-04):
给你个AD620的电路图吧

网友:
顺便说一句,我也是搞计算机出身的

网友:
想来曾经用OPA2335两级放大了100K倍,看完此贴,汗颜…
无知了,罪过罪过…
效果居然还行

网友:
差分仪表放大器就Ok

网友:
0-10MV放大到0-5V,放大倍数G=5000/10=500,
AD620资料中有个放大倍数表格,501倍时电阻值为98.8R,495倍时阻值刚好为100R,

如果不要很精确结果,建议直接焊100R电阻,否则用精度高的电阻表选电阻值为98.8R;

另外,如果想可微调的话,把71楼的AD620电路中的可调电阻改为150R微调电阻。

网友:
用仪表发大AD620就可以,我这里有成熟的东西

网友:
71楼的那图就可以,一可以2脚和3脚之间加个可调电阻和电容调失调电压

网友(2009-12-04):
应该要用仪表放大器才合适。
最重要的参数不是失调电压,因为初始的失调电压是可以用软件或者硬件调零的。
最重要的参数反而是失调电压漂移,因为这个很难有好的办法去消除他的影响。这个将是整个增益电路误差的重要来源。
另外ForkEureka 所说的带宽的问题,在这里也不是很重要,因为称重系统本来有用的信号就是差分的直流信号。
此外,称重系统的信号源一般是电桥,因此增益电路的CMRR也显得很重要。
从楼主所用的10BIT  ADC来看,楼主的要求不算很精密,因此使用AD620足够了(但是貌似AD8221更便宜而且更精密)。
71楼的电路最好在AD620输入端加低通滤波器,可防止RF干扰,如果不加的话有可能旁边有人打手机你的读数就漂移了。

网友(2010-03-29):
我的AD620用+ —5V供电 为什么一接 输出端显示的就是4.12V的电压呢?好像就没工作一样 哪位老大帮帮忙啊

网友:
非常好的贴!

网友:
恶补模电!!mark!

网友:
微弱信号放大的过程中会误差很大,尤其是放大倍数这么大的,举个例子在c8051f350的手册里是这么写的:ADC0 SINC3滤波器在单端方式的无噪声分辨率,增益是1时,17.28位,增益是128时,14.72位,你这放大几百倍,误差可想而知

网友:
楼主,补充一点,我说句题外话,我用示波器看ref195这个参考电压芯片,输出的电压波动Vpp都有接近50mv,我估计您那模拟电路的噪声比您老人要放大的信号还要强大很多!我觉得你还是换个方案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