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帖]初出茅庐第一仗 Snail Touch 应用实例一,触摸按键USB HID设备设计开启

楼主(2009-06-04):
前段时间因为AVR32芯片货源的事情,Snail Touch的应用实例做了冷处理,现在芯片已完备,那就按照原计划开始推进Snail Touch应用实例开源。
新的实例会摒弃以前一次性放出Demo的做法,会以开发步骤一步一步展示给大家,以求让大家真正能够把握AVR32以及Snail Touch开发关键。

应用实例一,触摸按键HID设备

Snail Touch作为外部事件输入平台,通过TWI总线(默认,也可为SPI USART 或者译码输出),与应用层通讯
AVR32作为应用层,接受外部事件,作为USB HID与PC连接。

功能描述:
1、控制鼠标左键,右键,滚轮
2、用滑环模拟Joystick来控制鼠标。

开发平台
Snail Gui开发套件。

相关下载

大家对这实例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可提出,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到设计中~~

网友:
好,什么时候出来?

网友:
支持呀!!!
AVR32做USB应用!!!,越详细越好!!

网友:
强力插入前十。

网友:
第一个示例代码已经更新。^_^ Have a good time.

主循环核心代码片断
int main(void)
{
    {
        wCounter++;
        if (!(wCounter & (((U32)1<<7) - 1)))                        //每2^7才执行一次Snail_Touch_Task()
        {
            //! Snail Touch Main Task
            if (SNAIL_TOUCH_SUCCESS == Snail_Touch_Task())          //该任务用来维持基本的Touch通讯
            {
                g_bIfGetTouchState = TRUE;
            }
        }
    }
}

HID 鼠标设备消息处理函数

<font color=brown>void device_mouse_hid_task(void)
{
    SNAIL_TOUCH_STATUS Status = Snail_Touch_Get_Status();
    extern Bool g_bIfGetTouchState;
    if (FALSE == g_bIfGetTouchState)
    {
        return ;
    }
    else
    {
        g_bIfGetTouchState = FALSE;
    }

    {
        U8 u8_report_buttons = 0;
        S8 Slider = 0;
        S8 x,y;
        double Temp;
        U16 iAngle;

        if (Status.Status.Sensor.KeyA)
        {
            u8_report_buttons |= 2;
        }

        if (Status.Status.Sensor.KeyB)
        {
            u8_report_buttons |= 1;
        }

        if (Status.Status.Sensor.Slider)
        {
            if (Status.SliderValue > 128)
            {
                Slider = 1;
            }
            else
            {
                Slider = -1;
            }
        }

        if (Status.Status.Sensor.Rotor)
        {
            iAngle = Snail_Touch_Get_Rotor_Angle_Degree();
            Temp = ((double)iAngle * (3.1415926535  / 180.0));
            x = 10 * cos(Temp);
            y = -10 * sin(Temp);
        }
        else
        {
            x = 0;
            y = 0;
        }

        while ( !Is_usb_in_ready(EP_HID_MOUSE_IN) );

        {
           Usb_reset_endpoint_fifo_access(EP_HID_MOUSE_IN);

           //! Write report
           Usb_write_endpoint_data(EP_HID_MOUSE_IN, 8, u8_report_buttons);
           Usb_write_endpoint_data(EP_HID_MOUSE_IN, 8, x);
           Usb_write_endpoint_data(EP_HID_MOUSE_IN, 8, y);
           Usb_write_endpoint_data(EP_HID_MOUSE_IN, 8, Slider);

           Usb_ack_in_ready_send(EP_HID_MOUSE_IN);
        }
    }

}

网友:
战争帖是什么意思?

网友:
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就是自己跟自己搞阶级斗争……要打_倒敌人,先要打_倒自己……

楼主:
有Snail GUI平台的网友可以试下作为鼠标的效果鸟~

网友:
为什么我对AVR32还是没兴趣呢~

网友:
For you are not touched.

网友:
touch能便宜点就好鸟---------

网友:
【14楼】 tianyuwei
          touch能便宜点就好鸟---------

太同意了,能便宜点更多的人能一起touched

网友:
好东东...我顶...!!!

网友(2009-08-14):
支持!
AVR32做USB应用!

网友(2010-05-17):
能否上个鼠标的视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