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4轴, 要用遥控器来飞需要几通道的遥控器。

楼主(2009-06-04):
我手里有个T4VF, 4通道的, 接收器也有, 不知道4通道够不够控制。

网友:
基本上四个比例通道就可以了。。。接收机需要ppm输出的。

网友:
1.入门4个通道
2.为了方便调节参数,你需要6各通道
3.参数调节好之后,你需要4个通道
4.需要定高度要一个额外通道,需要GPS你需要一个额外的通道
5.需要调节航拍摄像机,你需要一个额外的通道

我认为6个通道基本够用,航拍的话起码7个 ,通道这东西其实越多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