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fpga的功耗

楼主(2009-06-04):
我现在要做一个电池供电的系统,要用到CPLD,我现在想选用XC95144或者是xc95288,我想知道这个系列的功耗怎么样?谢谢!

网友:
现在不少厂家都推出了低功耗器件啊

Altera 的 MAX II-Z
Xilinx 的 CoolRunner II
Lattice 的 ispMACH 4000Z
Actel 的 IGLOO

网友:
如果要确切知道功耗,就要根据数据手册来算了
或者有些厂家也提供功耗计算器之类的(不过我没用过)

网友:
CPLD、FPGA数据手册上一般都提供的是静态电流吧?

网友:
去官方网站去找第一手的资料。。。。

网友(2010-09-01):
如果携带设备电池供电的话,推荐后2种,因为是Flash工艺器件。

网友:
我用过coolrunner,因为用的工作频率不高,可以低到uA级,楼主既然说的是xilinx器件,看来对他的开发环境熟悉,用coolrunner比较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