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西门子DA输出驱动不了电磁阀,用什么方法可以增加驱动能力

楼主(2009-06-04):
求救!!!!!西门子DA输出驱动不了电磁阀,用什么方法可以增加驱动能力
在线等

网友:
DA输出驱动电磁阀?关注中……
不知楼下何解

网友:
什么形式的电磁阀,电磁阀的电气接口是什么样子的,

说的这么~~,叫人怎么回答~~~~~~~~~~~~~~~~~

网友:
加一个放大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要用DA驱动电磁阀?
应该是电磁比例阀吧?这样的话你要加块比例放大板!

网友(2009-10-01):
加一个固态继电器,什么规格的比例阀都能驱动,还可以用PWM或PTO输出

网友:
应该是电磁比例阀吧?

网友(2009-11-20):
遇到相同问题,继续关注!!

网友:
有高人指点下不?我现在有的是KSV15C比例阀,额定电压3V,电流110MA。现在我们要求的控制电压是0.4-0.2V左右。用TLV5616输出控制。用什么方法可以驱动那个阀。谢谢!!

网友:
上面就有答案(思路),为什么还要问呢?
别人不可能有时间给你做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的,一般都是给个思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