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有单片机对M22的控制程序?

楼主(2009-06-04):
用单片机控制M22发送短息的程序
网上下的没全的啊,大多都只给了个主程序,而且很多函数计算看不懂啊
厉害的大侠帮帮忙。。。。。。。。。

楼主:
大侠们,救救急!!!!!!!

网友:
M22的短信控制指令跟其他模块有些区别,好好看看AT指令集,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2009-07-16):
#include<reg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只充许发送
void USART_Initial(void)
{
        SCON = 0X50; //异步模式1 禁止接收

        TMOD = 0x21;//定时器1工作于模式2
        //PCON = 0x80;
        TH1 = 0XE6; //波特率9600bit/s
        TL1 = 0XE6;
        TR1= 1;
}

void USART_TransmitWord(uchar Data)
{
        TI = 0;
        SBUF = Data; while(!TI);
        TI = 0;
}

void USART_TransmitString(uchar *p)
{
        while(*p)
        {
                USART_TransmitWord(*(p++));
        }
}

#include<stc89c51.h>
#include<ATCommand.h>
#include<stdio.h>
//#include<comdef.h>

int main(void)
{  /*打电话程序*/
        unsigned int n=1000,m = 5;
        USART_Initial();
        ///while(n--);
        //while(1)
        //{
                //USART_TransmitString("ATD15029968164;");
                USART_TransmitString("ATD15877325720;");
                 //while(m--);
                USART_TransmitWord(0x0d);
        //        while(n--);
        //}
while(1);

        /*发短信*/
        /*USART_TransmitString("AT+CMGF=1");
        USART_TransmitWord(0x0d);
        USART_TransmitWord(0x0a);
        n=10000;while(n--);
        n=10000;while(n--);
        n=10000;
        USART_TransmitString("AT+CMGS=");
        USART_TransmitWord(0X22);
        USART_TransmitString("15877325720");
        USART_TransmitWord(0X22);
        USART_TransmitWord(0x0d);
        USART_TransmitWord(0x0a);
        while(n--);
        USART_TransmitString("I LOVE YOU");
        USART_TransmitWord(0X1A);
        while(1);  */

}

网友:
这个程序我在我的AT89s52开发板上已经调试通过了。

网友:
发短信用的的TEXT方式。

网友:
#include<reg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只充许发送
void USART_Initial(void)
{
        SCON = 0X50; //异步模式1 禁止接收

        TMOD = 0x21;//定时器1工作于模式2
        //PCON = 0x80;
        TH1 = 0XE6; //波特率9600bit/s
        TL1 = 0XE6;
        TR1= 1;
}

void USART_TransmitWord(uchar Data)
{
        TI = 0;
        SBUF = Data; while(!TI);
        TI = 0;
}

void USART_TransmitString(uchar *p)
{
        while(*p)
        {
                USART_TransmitWord(*(p++));
        }
}

楼主:
呵呵 谢了!我的已经写好了!
现在进行GPRS部分,有时间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