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感无刷电调板打回来了,秀一下

楼主(2009-06-04):
ATMEGA8+6个N-MOS,背面的Q10也是N-MOS接成了常通的状态,应该有20毫欧的导通电阻,当电流超过10A时,引起的电压作为过流保护用。刚打回来,还没有调,等写完程序也在坛子里开源给大家,顺便打个1000块成本价卖坛子里的朋友。大家保佑调的通啊~~~~~

摄像头不太好,将就看吧 (原文件名:图片 006.jpg)

楼主:
这板是调试用的,最后的板子大概是40*20mm大,用东芝的Advanced SOP8的管子可以支持35A以上的连续电流,已经布好线,只等这个板调通就下正式板的。

网友:
【楼主位】 abuzhu

坛里有好几个贴是关于电调的﹐你应该参考一下﹐会少走弯路。

使用MOS的导通电阻作测电流你之前有做过没有呢?温度对它的影响有考虑吗?

电源输入端有没有放大容量的电容呢?

看你的意思是会开源的﹐我建议你先放原理图上来﹐有不少高手可以指点的﹐原理图确定后﹐你也可以把PCB放上来﹐没有问题再打板会省不少的时间与金钱的。

楼主:
答2楼:
关于导通电阻,这个板上放的N-MOS,正式板上放的是2W的贴片电阻的封装,电阻是订的,1毫欧、2毫欧、5毫欧、10毫欧、50毫欧、100毫欧几种,据说温度系数还不错,过一阵子到货;

输入端这个板上是1000uF/25V的低ESR的电容,正式板上容量没变,但是增加一个电容连接在靠近MOS管一端并且在限流电阻前接入;

至于原理图,基本跟你那个一样,就是在I2C的口线上加了俩上拉电阻和串接电阻。调通再放吧……

顺便问一下,倍压那里两个肖特基二极管上电流大概有多大,我估计是毫安级的,在MOS管子开通的瞬间可能有百几十毫安?我没仔细算过,你告诉个经验值?现在选的管子是1A的SMA,电容也47uF/25V,D7343的,觉得有点大,占地方啊。都想改小点。

网友(2010-09-19):
不错很好啊。等下文,

但是有点,为啥不用M16或M32呢,M8太TMD贵的离谱,比M16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