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PM240驱动74HC595逻辑该怎么写

楼主(2009-06-04):
1是最简单的有一个变量,如何的逻辑能移位送进74HC595(我知道怎么控制74HC595)
我开始感觉挺简单的但是综合了几个电路一直出不来,常量可以变量就不行了,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可能我的思路完全有问题吧,
我的思路就是一个数计数这个数比送的位数大两倍,个位为0的时候SI送数(但是我通过变量判断送数就一直不对),个位为1的时候SH上升沿
近学了VERILOG但是没有怎么实践过
请大家赐教

网友:
你的计数变量应该是比要送的多一位二进制位吧。。。
综合不出来的提示是什么?
为0的时候送数会不会重复送了呢?
我觉得可以这么做

process(clk_inner)
begin
if(falling_edge(clk_inner))then--下降沿送数
  --送数到端口
end if;
end process;
然后这个clk同时接595,上升沿就有了
注意的是clk是out类型的,不能被process读取,所以要建立一个和clk一样的内部用的时钟clk_in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