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给阿莫一个可以参考的防浪涌/防雷击线路板实物图

楼主(2009-06-04):
RT 看图!原图缩小了!希望对我们期待的JJ有一丝帮助!

网友:
是不是一个tvs+一个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1楼】 zxq6 小马哈

请教一下,哪个是TVS 哪个是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那是气体放电+压敏吧.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楼主的相机好啊,是哪个型号的

网友:
这个是并在进线处的吗?压敏电阻一般的并的,但是并的话走线应该是进线》并压敏》出线;看这个好像是从电源处拉了两根线并在压敏上,这样效果大打折扣的。

楼主:
【6楼】 lionliu
楼主的相机好啊,是哪个型号的
----------------------------------------------------------
相机是奥林巴斯FE350 ,老款了 没有物理防抖的入门级卡片机!

厂家主打的广角镜头!我对电子/摄影一无所知!这块抗浪涌板是以前在我公司制造部

见到的一个,还依稀记得,正好看到阿莫的征集防雷击意见贴!哈哈,今天就给抽空拍了点图.

【7楼】 hailing
-----------------------------------------------------------
图106.和107.我用记号笔打了标记,一个正面一个反面!串联并联我就不懂了

这个是我单位“三菱电机”生产的商用多联机空调/小型中央空调里的电路板之一。

好期待阿莫的机器能上更多测试数据啊! 我一定要尽快拿下一台

网友:
可以说下这两根线是连到哪里去了,没找到。

我们公司抗浪涌使用压敏,一般这样接:并且压敏焊接时引脚尽量短。

这个图是这样接的,感觉这样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A:
收了下dsa,网上叫突波吸收器??有谁用过这种器件吗,浪涌效果怎么样?

楼主:
【9楼】 hailing

这个端子的两根线很简单,一根走向电控盒钣金接地,一根直接是电源端子台过来的火线!

网友(2013-08-28):
引用 楼主:
【9楼】 hailing

这个端子的两根线很简单,一根走向电控盒钣金接地,一根直接是电源端子台过来的火线! ...

感谢9楼分析。受教了

网友B:
我也来发张图,APC电源插板的防雷保护。

网友:
防浪涌电路

网友:
先收藏,做个标记

网友:
感谢楼上的分享,手下看看

网友:
相片拍的不错

网友(2014-08-02):
很有参考价值的电路,收藏了,谢谢

网友:
mark, 放浪涌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来发张图,APC电源插板的防雷保护。

这个APC的图上为什么MV8是20D417K,其他的都是20D201K呢?我觉得应该都是同一型号的吧。

网友:
471就是470v

网友(2014-10-19):
防雷资料,收藏备用,谢谢

网友(2015-01-14):
防雷防浪涌,电路,谢谢分享!

网友C:
DSA是气体放电管。图上的只是火线的防雷。
附件有全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SA是气体放电管。图上的只是火线的防雷。
附件有全点的。

请问,附件就是这张图吗?

网友:
实在太好了,收藏下

网友:
感谢楼只分享,我们现在的项目上可能会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附件就是这张图吗?

是的,那张图就是附件。

网友:
玻璃放电管,失效模式不确定,有可能是开路、短路。万一压敏电阻和放电管同时失效呈短路,压敏电阻不知道会不会起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了下dsa,网上叫突波吸收器??有谁用过这种器件吗,浪涌效果怎么样?

那是台湾的叫法,我们这边都叫压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DSA是气体放电管。图上的只是火线的防雷。
附件有全点的。

楼主这个图不错,我们公司原来出口给贝尔金和飞利浦的排插都是这样。还有 可以用一个压敏串温度保险丝(紧紧绑在一起,用高温胶纸包三圈)并在L和N中间,防止多次雷击压敏爆炸

网友:
如果将压敏与放电管串联在一起可延长压敏电阻的寿命。
失效:应采用带短路保护的压敏电阻。在三相电中,压敏电阻失效后闪弧很可能引起线间短路。

网友(2016-07-12):
can总线防雷,类似于485吗

网友:
mark,防浪涌电路,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
哇  挺不错的呀   不知道  加这个成本是多少

网友(2017-11-24):
小巧而精妙

网友:
防浪涌/防雷击线路板实物图

网友:
谢谢,学习了,改天拆个贝尔金看看

网友(2018-04-21):
压敏+放电管串联使用可以防止漏电流

网友(2018-11-14):
这个真的很有讲究呢,真的学习到好多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