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环境下 串口通信出现的怪问题

楼主(2009-06-04):
今天做串口通信有如下程序:
void init_Usart()
{
     UCSRB|=(1<<RXCIE)|(1<<RXEN)|(1<<TXEN);   //使能接收,发送,接收中断,
     UCSRC=0x86;    // 8 bit,1bit结束,异步
     UCSRA=0x20;    //复位值,
     UBRRH=0x00;     //波特率 9600
     UBRRL=47;
}
void send_usart(uchar da)   //串口发送数据
{
     while ( !( UCSRA & (1<<UDRE)) );
     UDR=da;
     while ( !( UCSRA & (1<<UDRE)) );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uchar i=0;
  //   uchar m=0x32;
     DDRA|=0x9c;
     DDRB|=0xff;
     DDRC|=0xff;
     DDRD|=0xfa;
     PORTD|=0xf0;
     Delay1ms(50);
     init_Usart();
     PORTD|=0xf0;
                 PORTD&=(0<<PD4);         //ucom1

                 _NOP();
     for(i=0;i<20;i++)
     {
          send_usart(0x43);
     }
     while(1);
}
可是我通过串口大师接收到的数据却是0xA8,A8……A8,E8,而不是0x43。而如果我把串口发送数据改成
for(i=0;i<20;i++)
     {
          send_usart(i);
     }
从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就是0x00,01,02,……12,13.我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硬件是一样的,而且这段程序在ICC的编译下是正常的。希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用示波器看实际出来的信号就能查出问题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端口转换PORTD&=(0<<PD4);         //ucom1后加了一个1ms的延时,就可以了。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