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奇怪问题,我的磁悬浮也会旋转!

楼主(2009-06-04):
请高手分析旋转原因

原理图在这贴里: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77096&bbs_page_no=1&bbs_id=3049

楼主:
而且试过几次,旋转的速度也可以不一样。我猜阿莫的样品,旋转的密决就在中间!现在已经转了半个多小时了!

楼主:
再发一个有意思的视频,都是我刚刚拍的!这个视频是我用外磁恶搞的旋转!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这绝非仅仅是惯性,大家看其中有一个过程,是装上便在旋转!
手机拍的,郊果很差!

网友:
是否有 传说中的电子风 刮过

网友:
旋转对稳定意义不大,是不平衡造成的吧,并非设计本意

网友:
我个人觉得是

初始状态的不稳定

造成的谐振,

可能由于调节速度低于谐振频率

造成不可调的状态

网友:
旋转,有时候,确实很有用。
我记得有本书,叫做,磁悬浮电机。
理论特别多,看得我头大。

网友:
没那么严重吧?俺在21ic也是这套东西。
而且,进俺群的,21ic的占也就是20%,(不超过100)
你这个网站进来的不到10个,其他的都是群搜索或者朋友
介绍过来的,占大约80%。其他3个子群,根本就没有
21ic或者你这个网站进去的。都是俺的那个主群分流出去的。
反而,我有时候,让他们到你们两者的网站来。具体
数量,俺就没办法统计了。
当然,俺的群中也有不少其他网站的广告,只要不烦人,
俺从来不踢。传销、骗人、恶意骚扰、中毒、黄色的除外,
见一个踢一个。
俺那个群,在qq搜索,是排名第一的,无论人气、数量都是第一。

网友:
是老大不喜欢QQ群,因为信息无法保存共享,说完就没了,不利于后来者检索和学习。

网友:
1.旋转有可能是受力的重心偏离了中心位置而造成的.运动的时候,有点象单摆的运动方式.
2.并且悬浮磁体并不水平,就会形成电磁线圈内的电流变化,从而形成一个周期性的低频振荡的电流.
  也许可以发现,在不加外力的情况下,旋转的初速度基本上是一样的.

楼主:
【10楼】 ywl0409 老黄牛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