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4轴成功飞行者

楼主(2009-06-04):
我用新西达2212配GWS8040正反桨,好盈电调,为什么用11.1V60A的电源供电,还是觉得不能4个电极全速运转?总是报功率不够,用2200mah,20C,3s的锂电供电,也是全部高速运转就有影响,总是有个别电机就会停转。另外我是用单片机编程4路PWM信号给4个电调提供PWm信号的,电源给单独每路供电都能从低到高调速,4个电机电调一起供电就不能都调整到最高速度了?测试每路也就最大6A,4路怎么也不会超过30A或60A吧?20C的电池也力不从心?请版主和各位成功者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
to 【楼主位】 samsam2009

也不知道楼主想做什么?看你的帖子主题不明确。。。。。

做四轴飞行器?,,,那就要做飞行控制系统了。之所以出现你说的问题。。。肯定给你的系统程序有关的。。。

哦。。你用的KV多大的电机呀?不要高了。。不然你配慢速浆后,你电机的转速上不去,扭力不会太大的。结果效率太低!

网友:
2212多少kv的?

楼主:
RickyZhou,我用的是新西达2212,kv值1000的,我是想自己做无线收发模块,然后用pwm来控制4路通用的电调。现在测试的结果是单个电机的最大电流值达到6A左右,4个电机是否就超出了2200mah,20C,3S锂电池的负荷了?我也发现gl516指出的问题,所用桨直接影响负载电流的大小,像2212这种电机,配什么样的桨比较合适?空载的时候最大只有1.5A,可能用螺距小的是不是负载的电流就小?请各位多给指点,多谢了!我没有看德国人的飞控系统方案,我想自己设计。

网友:
你供电用的导线的介面积多少平方毫米?长度呢?

每路6A,四路就是24A,导线细了肯定会有压降的。

网友:
2200 20c理论上可以40A放电。

1000KV配8寸桨太小了,应该配10寸的。

你的电调多少安的?会否是因为电流或者电压的原因保护了?

导线面积也是一个考虑的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
楼主的问题出在哪里?是如何解决的?

贴出来,与大家共勉啊。

你有问题了大家都很热心地帮你出谋划策,

现在问题解决了,就一句话打发啦?不合适吧。。。。呵呵

楼主:
正如ForkEurek所言,确实是电调连接电机的3根PWM线细了,连接电池的线也细了,在此提醒做4轴的新手,几架的管里走线是大家都希望的,但不能为了好看,在机架管中走细线,忽略了线的直径,在大电流的情况下,电压降的影响是很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