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你的眼睛去旅行--四轴航拍--超稳

楼主(2009-06-04):
这是模友传给我的(如有版权问题我会删除)

说明:这是拿手上起飞的,整个过程都飞得很稳!

楼主:
没人顶就自己沙发!

网友:
看了,更想看一下这四轴的飞机视频(用另外的设备拍这四轴)

网友:
飞的不错,拍的一般。呵呵

网友:
做了减震吗 我的没有减震拍下来非常抖
http://6.cn/watch/11260186.html
http://6.cn/watch/11260182.html

楼主:
应该就是这台机机,视频里左下方有个白的老动啊动的就是它的天线吧。

网友:
飞得电机咯啦咯啦响,轴承缺油?

网友:
【6楼】 petno

改进下云台,增加X、Y轴带阻尼铰链,就能去除这种晃动。你这种视频“抖动”是模型姿态变化不够平稳,大幅姿态动作造成的。

楼主:
【6楼】 petno
做了减震吗 我的没有减震拍下来非常抖

看了你的视频﹐个人觉得有以下问题﹕
1\飞行控制问题﹐如夏风所说﹐是模型姿态变化不够平稳,大幅姿态动作造成的。
2\需要确定你支架及相机架的刚性是否足够。
3\如果你用的三叶桨﹐那你可以换个二叶的试试﹐震动会小不少的。
其中第二条和第三条是相关的

【9楼】 hn_ny_dxs 夏风
飞得电机咯啦咯啦响,轴承缺油?

呵呵﹐还好吧﹐我听得感觉还算正常。

网友:
to【12楼】 pitolan

    我的也没有减震只是用了ricky的相机架子,用塑料螺丝连接的,其实我的也是震动的,可能是视频压缩了看不出来

网友:
【13楼】 petno

其实塑料螺丝有一定的减震作用的。

我试过用自己的相机架航拍,而且加了舵机做俯仰补偿,但仍然感觉到画面震动,分析原因,估计是我的舵机不好(25块的辉胜舵机)每一步的步长太大,准备换数码舵机试试

网友:
【14楼】 RickyZhou
我用的就是数字舵机,俯仰补偿非常迅速效果非常好。震动大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用的螺旋桨是成品桨,都没有校过平衡,所以我打算把我的将校一下,再拍一段试试

网友:
【15楼】 petno

你用哪个牌子型号?多少钱? 本来想买直升机用的65mg, 不过太贵了。。。。不舍得

网友:
【16楼】 RickyZhou
我用的BLUE ARROW D1002 价格才是65mg的一半还不到
也是金属齿的

网友:
能给个taobao连接吗?

网友:
【18楼】 RickyZhou
我那个是在本地买的 我刚才在淘宝上也没搜到 比较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