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510仿真器的第5脚PD是3.3V还是5V?

楼主(2009-06-04):
XDS510仿真器的第5脚,PD到底是+3.3V还是+5V呢?
电路板上JTAG的第5脚,PD信号,不知道该接+3.3V还是+5V...

网友:
看你的芯片,3。3V芯片用3.3v

楼主:
因为看到一些仿真器上此脚是+5V的,甚至号称必须接+5V;但大多数芯片都是+3.3V接口的。所以有此一问。

楼主(2009-08-26):
自己想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