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弱弱的问题

楼主(2009-06-04):
才接触proteus,之前用过multisim10,在multisim10里面,比如我用一个50v的电源接在一个3v的灯泡上面,一仿真就可以看见灯泡烧坏了。但是在proteus里面为什么就看不出来呢?

网友:
那是LAMP建模时没考虑的问题,你看看这个FUSE就考虑了.

网友:
PSPICE的模型不可能建的和真实元件一模一样,那太复杂了,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使用仿真时应加注意,比如真实的晶体管工作电压过高会导致烧毁,而在仿真时不会看到烧毁的现象.这里的FUSE是为了突显它的保险丝作用,而设计了烧毁的动画显示.当然象LAMP设计成multisim 10那样并不困难,只是没做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