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if_w 说大批量生产这类机器,是他以前的一个梦想。请大家提供一下这类适合创业的小

楼主(2009-06-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不了解,顶下帖子吧!

这个还是重了,估计是下一代1吨的大家伙。

希望能开发些桌面级的 可以加工金属类的JJ  哈哈!

网友:
这种高强度机械加工不适合,还是多数广告公司/刻章需要的小型的好点!移动性也好

弱弱的问下:刻10mm*10mm 的小号个人姓名章,我们的JJ需要多少时间呢?有机材料

网友:
这种机子价格在12000 - 18000,各厂家的价格差别很大,性能就差不多,基本的配置:XYZ工作行程350X350X80,重复定位精度0.01mm,800W - 1200W变频水冷电主轴3000 - 24000转、方型线轨、滚珠丝杆、57步进电机、维宏运动卡+步进电机驱动器、3轴都有防尘防切屑罩、铸铁T型槽工作台、铸铁机身、自动对刀装置,不算控制箱的重量在150KG左右,220V工作电压

这种档次的机器是目前国内小型雕刻机的主流产品,浙江宁海一个小地方,有点规模的有10个工厂左右,全国的生产厂家估计有几千个,比较出名的例如迅捷、山工、力刻、金雕、锋弛、铭龙、运源、金卡、金恒丰、力雕、奇力、超星、精威、星辉、罗特、皮卡、力远、锐捷、速达、鼎力、威克、广达力、啄木鸟、赛远、天工、燕雕、光星、晨灿、美杰特、神工、原力、飞雕、赛维、冠达、铭洋、铭威

网友:
弱弱的问下:刻10mm*10mm 的小号个人姓名章,我们的JJ需要多少时间呢?有机材料

--------------------------------------------

论坛的机器不知道,我用的机器,刻这么一个大小的章,行距0.08mm,F600的速度,5到6分钟左右

网友:
前两年卖疯了.可是那时候我们不做雕刻机.

网友:
【6楼】 t3aa

-----------------------------

网友:
【2楼】 armok 阿莫
要加工钢与铁,桌面级的不太适合,需要这类才行。

我们评估过,最低的主机重量,也应该在500KG左右。 当然,我们可以做得更小型一些。

据 kaif_w  说大批量生产这类机器,是他以前的一个梦想。

我会协助他实现这个梦想 :)
-------------------------------------------------------------------------

做得更小型一些------------极其有战略眼光的优化策略!!!   赞~
感觉,这样的 JC(机床)  将会适合一个更广范的应用层面.

梦想~~梦想~~梦想~~ 在这里会得以实现, 等这上这床,  不同的床, 相同的梦~~~~

网友:
哈哈,阿莫的图就在我住的旁边cnc电脑雕刻店拍的,长安沙头西大路。

网友:
to 6楼

刻印章一般都是用激光雕刻的

机械雕刻机刻章,一个是比较慢,另外精细的章似乎刻不了

网友:
拿请问达人们,我多数在锌合金板上雕刻些艺术字体,4-5mm平方大小的字!

可以使用阿莫的JJ不?速度是多少s/字?

网友:
to 14楼

我有一台激光雕刻机,激光雕刻的印章细节不好,聚焦平面非常窄,焦点比雕刻机的尖刀大,机械雕的好多了,有立体感,在显微镜下看,激光的是锯齿边缘,机械的是圆滑边缘,质量高一个级别。至于精细的章,更加是机械方式的强项,激光机不能在20mm以内刻10个汉字,问题很多,焦点大小只是其中一项,另外的问题也不少,例如材料烧焦后影响细节,又例如20mm以内刻10个汉字,导致线太精细,激光启动能量不足,这时竖线刻不出来或者断续,总之问题很多,唯一的好处是使用简便,早知道这样就用机械的了

激光雕刻机一般是用同步带,机械雕刻机是用丝杆,精度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机械雕的章要贵一些

网友:
拿请问达人们,我多数在锌合金板上雕刻些艺术字体,4-5mm平方大小的字!

可以使用阿莫的JJ不?速度是多少s/字?

----------------------------

最好寄个材料叫阿莫刻个样板给你看看,这个试验打样的过程是很重要的

网友:
【17楼】 t3aa
--------------------------
你好,请教下是不是机械雕刻机更适合在小面积金属板上刻字了?

刻字是效率如何,会不会很慢?

哈哈,金属板刻字不较多,其他亚克力等少些!现在急等买一台,不知道阿莫的JJ进展怎样了!

网友:
工作台面先不要太大,精度可放宽到±0.05mm,甚至可以用线控,但是一定要有“劲”。

可按“精度”和“功率”划分两大块,功率大中小,精度的高中低,这就有9个型号,再考虑工作台面大中小,就是27个了。

有些加工者希望大量粗加工的,自然选择大功率、低精度的。

当然也不仅限于“雕刻机”,有胆量可以拆一些小车床、铣床来仿制。

网友:
补充,若做机加设备最好再上些热处理的设备,或找一家比较好热处理厂做服务。做调质和渗碳渗氮等。

网友:
你好,请教下是不是机械雕刻机更适合在小面积金属板上刻字了?

刻字是效率如何,会不会很慢?

---------------------------------

锌比铝还软,刻字应该没问题,在金属板上刻字,电腐蚀或者砸字的方法都有,机械雕刻是最可行的方法,用锌配合机械雕刻机还可以做烫金版,激光就不用考虑了,能在金属上刻字的都要20万以上,一般用在生产线上

网友:
【21楼】 t3aa

非常感谢,现在就等阿莫的JJ上线,我看能不能自提一台先用着,走走后门有希望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