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kyZhou的ppm编码器评测报告

楼主(2009-06-04):
前几天收到rickyzhou的ppm编码器,有了这东西就不用该接收机了,而且任何控都适用。今天就向大家汇报一下的试用情况。测试平台是pitolan的1.3版本飞控,2212 903kv电机,1060三叶桨,调试软件是1.63版本。
首先简单测试下天地飞6A,连接了5个通道。

天地飞6a接收机连接ppm编码器 (原文件名:6a1.jpg)

天地飞6a和我的四轴 (原文件名:6a2.jpg)

    打开调试软件,通道映射一切正常,将杆量调到居中后,Stick里面的值Nick/Roll P-Anteil:8  Nick/Roll D-Anteil:14  Gier P-Anteil:6。试飞下来感觉和没有使用ppm编码器之前差不多少,但是油门的线性似乎要好了一点(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

    接下来测试的遥控器是Futaba T10C+R1410DP。ppm编码器可以接8个通道 ,测试时接了7个通道。

R1410DP连接ppm编码器1 (原文件名:R1410DP连接ppm编码器1.jpg)

R1410DP连接ppm编码器2 (原文件名:R1410DP连接ppm编码器2.jpg)

    连接好后打开调试软件发现控上遥杆的微调都在中间位置,但软件里并不居中。如图:

Futaba T10C 微调居中 (原文件名:Futaba T10C 微调居中.jpg)

软件里不居中 (原文件名:软件里不居中.jpg)

    需将微调都调24个单位软件里才居中。

Futaba T10C 微调24个单位 (原文件名:Futaba T10C 微调24个单位.jpg)

软件里居中 (原文件名:软件里居中.jpg)

    Stick值设置如下:

stick (原文件名:stick.jpg)

    使用Futaba t10c+R1410dp试飞共3天的时间,每天飞两块2200的电池,没有出现任何不稳定的现象,操纵感非常好,没有丝毫延迟感,总之感觉非常棒!

下面附上飞行视频(还挂了个相机,但没有做减震效果不是很好)
http://6.cn/watch/11260186.html
http://6.cn/watch/11260182.html

楼主:
笔误 电机是930kv

网友:
不错的说!

Rick快推出产品并开源吧,好多网友在等了。

网友:
天地飞6a接收机本身就是PPM的,不需要编码器!你要多测试PCM和2.4G的接收机。

网友:
【楼主位】 petno

谢谢楼主的详细报告!
另外要解释一下,关于遥控器微调居中,但mk-tool不居中的问题。其实无论是使用编码器还是自己提取PPM信号,这个问题都存在的,大家没有发现是因为大家使用天地飞的遥控器比较多,而这些遥控器是使用模拟微调而不是数字微调,没有直观地显示出遥控器的中立点而已。
在调解四轴的时候,必须以MK-TOOL里面的中立点为准。但MK-TOOl的中立点并不是看setting里面的channel(楼主的图)是否在中央,这样误差比较大,要开mk-tool首页,里面有个模拟lcd点阵的窗口,按向右的箭头按几下会看到每一个通道的数值,把他们调零就对了。

【2楼】 pitolan
其实产品已经偷偷地在淘宝上架了,开源会在另外一个网友把评测报告发布出来就会开源(其实我也很心急,呵呵)

楼主:
忘了交代了 我测试时Futaba t10c一直工作在pcm模式

网友(2009-08-24):
请问楼主 熔丝位这么没有呢

网友:
各位::大师们的‘四轴’电调,做得很精美啊!!——四轴的电调我记得你们都是用 I2C 来控制的啊!!

这个 PPM 测试??是什么特别意义呢?? (PPM 通常是直接用来遥控航模的!)
这个 PPM 测试??是什么特别意义呢??
这个 PPM 测试??是什么特别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