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实时采样的波形和等效采样的波形有何区别啊?我的DS1052E实在是看不出1GSa/s和10

楼主(2009-06-05):
麻烦手头上有此机的大虾截个有区别的图看看.............

网友: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
下面内容来自DS5000说明书
------------------------------------------------------------------------
注意:观察单次信号请选用实时采样方式,观察高频周期性信号请选用等效采样方
式。希望观察信号的包络避免混淆,请选用峰值检测方式(见下图)。期望减少所
显示信号中的随机噪音,请选用平均采样方式,平均值的次数可以选择。观察低频
信号,请选择滚动模式方式。希望显示波形接近模拟示波器效果,请选用模拟获取
方式。希望避免波形混淆,请打开混淆抑制。
------------------------------------------------------------------------

感觉等效采样和“取样示波器”差不多了。

网友:
还是摘自DS5000说明书
--------------------------------------------------------------------------
名词解释
实时采样:实时采样方式在每一次采样采集满内存空间。实时采样率最高为1GSa/s。
在20ns 或更快的设置下,示波器自动进行插值算法,即在采样点之间插入光点。

等效采样:即重复采样方式。等效采样方式利于细致观察重复的周期性信号,使用等
效采样方式可得到比实时采样高得多的20ps 的水平分辨率,即等效50GSa/s。
--------------------------------------------------------------------------

楼主:
请上个所谓的 "细致" & "高20ps" 的图看看! 那本说明书也不知道是抄谁的,列出一大堆东西,却不说如何操作!

网友:
这个,我解决不了,问问专家吧。

楼主:
把这贴子也锁了吧!

让普源那张神奇的10G图永远消失吧!

会有很多人高兴的!

网友:
等效采样-_#!
只对规则周期波形有效,而很多信号都不规则,所以...

楼主:
上图是40M的有源晶振.如果还不合规则,那请上一个规则波形的10G等效采样图吧.

网友:
"等效采样"这个功能是有用的,只是按"RUN/STOP"后显示的是最后一个波形。

楼主:
我连那些等效采样的点都看不到,怎么用啊?

网友:
你要求高了点,有些功能是用来看的不是用来测量的,就这么简单。

楼主:
不如说没有更容易接受些,有的话何许把那些点藏起来.

网友:
你可也用普源的Ultrascope软件在电脑上保存下图形,不要按"RUN/STOP"

网友:
那个锁了,这里再提示你一下

很可能你按stop就无效了,它本来就是显示的时候才有那样的作用的,相当于抖动采样,你停下来就看不出了

网友:
较真有时候是有用的,但浪费自己时间就算最后有用也白搭了

楼主:
自己先试一下吧.只能够出BMP的图,没有数据的.且就算你插个U盘来来按上面的方法试试,仍旧是1G的图.

网友:
楼主用的不爽的话建议能退的话就退掉,换个更好的,唉,服了你了。

网友:
楼主太偏执了。搞技术的太偏执不好。

网友:
关于什么是是等效采样,以及示波器如何实现等效采样的文档。

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难度。配合频率计,每次采样时有意的与上次的采样时刻错开一点,就可以在一个周期内得到多个采样点。

如果看效果的话,开启等效采样时,波形显示的明显杂乱了一些,这就是多次采样叠加的效果。

我的示波器的知识也都是这次为了买示波器而临时学的,但我认为这样的等效采样(也就是普源描述的采样方法)是可行和简单易做的。

等效1:

等效2:

这张是实时采样:

然后,在按下STOP时,如果显示多次的采样点,那么标称的存储深度还如何保证?如何叠加储存下来的波形,哪里是波的开头?哪里是波的结尾?还有,如果按下STOP,就显示之前屏幕这个慢速器件显示的东西,而不是实际的波形,那么STOP还有什么用?STOP最基本的作用就是要把采样停下来,看瞬时的波形,而不是显示效果,你理想中的效果那叫“截屏”。

如过楼主还有任何疑问,那么我也无能为力,因为我不是唐伯虎,教不了华文和华武。

楼主:
明白了,普源的等效采样是只能看不能测,而且要粗看动态的看,不能停下来细看!

而且仅仅是波形杂乱了一些.这样的等效采样意义何在?

正因为屏幕是个慢速器件,显示的东西不是实际的波形,才有(STOP)下来观察的要求!怎么被你说反了?还华文华武呢.

按你的说法,所有的示波器都有等效采样了,拿个照相机在屏幕前用长时间暴光就可以了,反正在屏幕上叠加就叫等效采样了.

网友:
而且仅仅是波形杂乱了一些.这样的等效采样意义何在?

你压根就没明白等效采样的意义,等你什么时候碰到有毛刺的,且毛刺宽度小于1ns的波就明白了。

网友:
对于接近实时采样最高频率的周期性信号,用等效采样你可以看出波形的形状,是正弦.三角,还是方波,而实时采样只能看到几个点.

网友:
救人救到底,我再拉你一把。

看图:

如果在上升沿有一个尖脉冲,按照图中的4次等效采样方法,,也还是看不到这个脉冲,但是,如果箭头所指的采样点,按照采样时间,继续向左移动,则大概再采集3次,然后叠加显示就能看到这个脉冲了。

但是,这里的条件是,在整个采样期间,这个小脉冲应当固定不变。

这里可以建议普源考虑一下,加一个截屏键。

楼主:
等效采样看毛刺.哎.真的很难理解的....................

楼主:
KOON

所以在被封的哪个贴里我提出是否能用FPGA做一个小于或等于1ns的锯齿波,那疑问就可以解决了,可惜变了吵架贴.

楼主:
你是说DS1052E用的是移相方式的等效采样?

我认为它最多只是随机采样.至于波形文件有没有再插值的其它处理方式,则不得而知.

或者机器本身真的储存有等效采样的数据,但苦于显示模块没有这功能而不显示(反正用STORAGE键调出储存的10G波形文件它亦只显示1G的波形),现在厂家又不愿再投入更多精力改进,才造成现在这种局面?

网友:
我没说DS1052E用的是移相方式的等效采样。

我是在给你解释什么是等效采样和等效采样的作用。

网友:
同意fly的解释
另,等效采样只对周期信号有效

楼主:
我那里说过等效采样对非周期信号有效?倒是fly说可以观察毛刺.

我的机器(长存储)和(普通)转换时居然会影响波形的幅度!这不知道算不算正常?

网友:
毛刺也可以周期性的。

是这个样子吗?

存储深度:长存储 (原文件名:图1.png)

存储深度:普通 (原文件名:图2.png)

楼主:
不是.

是这样的:

切换时可以看到波形大小变化的,估计是切换的继电器的电流拉低了参考电压或前端运放的电压.

网友:
这个差异据我观察可能是采样频率不同造成的,你可以看下。我看到普通存储采样率高于长存储。

网友:
我在看完另一个帖子后 撞墙去了 刚回来
开个玩笑,呵呵
LZ啊LZ~您在此论坛出现我相信您是搞技术的。。。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希望您对您所说的话负责,此时此刻看到的25楼回复,我又想去撞墙了

我想说的不是我要解释什么,而是这个采样方式的概念不是普源定义出来,其它品牌的也是这样,不是这款示波器的缺陷,这个问题没有必要过多讨论,毫无意义,200%不是这示波器问题。
如果可以,LZ去搞个其它品牌的数字示波器回来用用 测测的,很快会豁然开朗:)

感谢flyunlimit 飞行无极限 及楼上几位论坛朋友的耐心讲解,坛子很强大很万能,谢谢!

另外我想提到的一点,普源DS1000E系列已经上市一年了,不再是新品,走到今天 完全是一款被大家认可的较成熟产品,销量剧增是有其原因的,如果有严重的问题或者问题多多是很难有这样市场表现,消费者谁也不傻,也不可能有这样庞大群体的托~。

楼主在另篇帖子会遭来反感也有一些原因是坛子上相当一部分人对普源这款示波器以及对示波器原理的了解和理解远超过了楼主。
评测更多的是用在新产品上,而且是从褒贬两方面加以正确理论进行测评,单单只说少有的缺点会容易被误认为是刻意挑刺,期待楼主将来能有更多关于新品测试方面的文章。

楼主:
恩!只是1G与500M两采样率切换才有变化的,但巧的是这个切换就是靠继电器的,估计还是继电器电流影响到了模拟通道.

楼主:
既然李军来了,请明确"这个采样方式"是什么方式?手册没说,机器里也没有提示.如果你很清楚,请明示.如果你都不清楚,那能怪我.

网友:
我说的是实时采样率和等效采样率的概念及其原理,不知道是您理解太另类还是我没有说清楚,呵呵
刚又看了您33楼,我是真的无语了,不管您是出于何种目的,请不要继续闹笑话了,以免和某些~~联系起来。
但愿 问题出在您对示波器概念原理的认知上,而您所述问题都是在不了解示波器的情况下 下的定论。

我仅是论坛的一员,不代表厂家,论坛也与厂家无关,您把帖子发到这里应该感谢论坛热心朋友的耐心解答。
为了避免偏向和不必要的争论,关于此类问题,针对楼主我不会再做任何无意义的回复。

楼主:
我是问:你是否了解这机器的等效采样方式?是随机方式还是移相方式?

既然说明书没有写,机器也没有任何提示,我只好在25楼以我知道并认为可能的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你却不同意.

那你说说你知道的啊,你自己都不知道的话你有什么理由说我另类啊.

网友:
具体的技术实现,还是找厂家要原理图.

网友:
两个帖子我都认真的看了。谈论问题奔着“知者指教,不知者谦学”的态度。不要说损伤他人的话(实质损伤的仅是自己)。
本不想发以上废话,见谅!

楼主:
还在饶圈子!

仍旧没见那说明书第84写的"细致"的"水平分辨率高达40ps或100ps"的图!

还有:3.5ns/7ns的上升时间(这数据还是指在BNC上的,连上探头的话更高)看得到毛刺?还10G等效采样看毛刺,1G实时采样的时候都看不到!

网友:
1052E垃圾,1052E垃圾,1052E垃圾,1052E垃圾,你爽了?

你去花3W买TEK好了,在这里喷什么唾沫星子,李军让你退你又不退。

你找茬能力挺强啊,但是,没人喜欢你的“敬业”

楼主:
上个10G的图再骂我也不迟!

有些人老爱转移话题,有能耐你上个10G的图看看.

网友:
各位,我理解楼主要的是样点更密的图(如下示意,家里没示波器,自己画的),对不对?谢谢指点。

上面那个类似楼主要的吗? (原文件名:等效采样的理解.JPG)

网友:
【42楼】 bxzyf

楼主估计是这个意思,现在的"问题"是不按"RUN/STOP"是上面的图,按了就是下面的图。

楼主:
问题比你想的还更糟!就算不按(RUN/STOP),你也得不到说明书第84写的"细致"的"水平分辨率高达40ps或100ps"的图!

有些人故意不谈这个,老在转移话题,因为他们根本就上不了哪个100ps的图.

网友:
这个图"精细"了吧?

楼主:
呵呵.

你确定你的图是40ps水平分辨率?

不信的话你甚至可以用放大镜看看你的示波器屏幕,看是否有40ps水平分辨率.

网友:
100ps有的吧?40ps?显示屏分辨率是达不到了,呵呵

楼主你是太喜欢钻牛角尖了,不知道你有没用过别的示波器。

楼主:
DS1102E 25G等效采样 对应40ps水平分辨率

DS1052E 10G等效采样 对应100ps水平分辨率

你的是DS1102E,请对号入座!

楼主:
难道说明书你都看不明白吗?不是我钻牛角尖,是我认真看说明书而已.

网友:
按你的说法,在这儿喊冤的应该是我了。

你100ps的那些个点点还是都能看到的,能不能数清那要看个人的眼神了,呵呵。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李军已经答应你了,你还是退了换个更好的,比如TEK的某个型号,

现在这台估计是满足不了你的要求的,你没必要死磕。

楼主:
我也要喊冤的.你还是没仔细看说明书,你大概不知道我的DS1052E是5ns的时基吧!

真的看不到100ps的!和你看不到40ps一个道理!

网友:
我知道你只能到5ns时基的。

哦,忘了你那时每个格子也是放不下50个点了,这个已经超过分辨率的极限很多了。

楼主:
明白了吧.所以我一直叫他们上个说明书中提到的分辨率的图给大伙看看.

你以为他们真傻啊?是他们根本拿不出来!

楼主:
还有说明一下,因为有些坛友没接触过数字示波器的.

这个数字示波器 "时基" 和传统的模拟示波器的时基是两码事.

数字示波器采样率是决定了一切的,只要是同一个采样率,"时基"是多少没关系,不论是采集的时候还是回放的时候.

数字示波器 "时基" 仅仅是放大和缩小水平方向的尺度.

为什么普源不把"时基"做小点,那不就可以看更"细致"的波形了吗?

当然可以做小了,你以为他们不想啊!可前提是采样率要更高,以这机的屏幕来说应该是5ns"时基"对应1G,500ps"时基"对应10G,这样才能有利于观察和测量的.

现在明白为什么我说它没有10G等效采样了吧.

网友:
请使用下Ultrascope的数据窗口,屏有物理限制,不过数据窗口中能拿到所有600个点的数据。

网友:
唉,拉出去弹JJ吧,开始说1GSPS和10GSPS没区别,人家给你看等效采样的区别了,又扯到时基去了,烦不烦啊。
不懂就先去电子城,找台Tek或者Agilent试用一下,爽了就马上退货买台好的,别折磨咱们了好不好。

网友:
又来了,再次请老大锁帖。TMD,搞得乌烟瘴气的,好玩啊?有意思?

网友:
痛苦的不是有人在挑毛病,因为只要是问题,说出来总比掖着强。

痛苦的是同为搞电子的,可有人就是讲不通,理性不足感性有余。

楼主:
【55楼】 bluemidi :请使用下Ultrascope的数据窗口,屏有物理限制,不过数据窗口中能拿到所有600个点的数据。

我用10G采样得到wfm文件,在Ultrascope上缩小得到的图.

总共16.32us波形,16K的wfm文件数据,16*1024/16320=1.0039........ns

你看到的还是1G的图,还有什么话要说的.

楼主:
假的永远都真不了!

网友:
名词解释
实时采样:实时采样方式在每一次采样采集满内存空间。实时采样率最高为1GSa/s。
在20ns 或更快的设置下,示波器自动进行插值算法,即在采样点之间插入光点。    <-- 楼主有空研究下这句话的意思哈

楼主:
1G实时采样估计没问题,我用360兆信号加上也可以同步的,尽管衰减的很厉害.它带的硬件频率计貌似最高能到260多兆.

网友:
可以的,它的特点是,如果按下STOP,就不是截屏,而是显示原始数据。
如果保持RUN状态,那么就可以看到等效采样的效果

网友:
好,支持!
小东先学习了

楼主:
再次重申:1G实时采样能达到;10G等效采样不是真的!

网友(2010-03-08):
回复 网友A:
再次重申:1G实时采样能达到;10G等效采样不是真的!

如果你想得到数据,抱歉10G等效采样达不到你的需求。
所有10G只能看效果,(只能看不能抓)所有我们包括你,是不可以截到图片的。

网友(2010-06-12):
rigol说,给你看看10G的波形就得了,真要能把10G的波形存储下来,找力科吧,人家50G的信号都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