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推荐一下合适医疗病房里用的低噪音电机

楼主(2009-06-05):
各位搞机电的大侠,我现在要找一款适合输液泵用的低噪音的电机,同类进口产品有用瑞士escap 17N78216的直流电机,参数为5V,空载30mA,常转矩6.7mNm,最高转速8500rpm,配减速箱22:1,直径17mm,总长度(不包括轴)60mm左右,我打电话问了下国内的代理,这个电机要¥1000,电机本身¥400,减速箱要¥600,这个成本太高了。想请教下大侠,推荐一下国内质量比较好的,价格相对低些的电机,如空心杯电机什么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选用了拓邦电子的26mm空心杯电机及30mm行星齿轮减速箱,等待回来测试噪音.

网友:
超声波电机

楼主(2009-07-14):
再顶下自己,齿轮箱一般都是用的台湾的行星减速箱,噪声和国外的还真是没得比,声音比较大,接受不了,只好用步进电机,选用进口的驱动器来做。空心杯有刷电机的寿命太短,无刷电机的声音降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