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TDA7294么?DATASHEET上说内部带喇叭冲击保护电路,为什么关机还是有冲击??

楼主(2009-06-05):
有谁用过TDA7294么?DATASHEET上说内部带喇叭冲击保护电路,为什么---关机---还是有冲击??

现在开机没有问题,但"关机"还是有冲击,并且还很大呀!

是不是必须另行弄一个喇叭保护电路呀???
谁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可能線路設計有誤

网友:
楼主,你用过TDA7294呀,音质如何?

网友:
你的电路有误,外边好像有几个电容的接法比较关键

楼主:
to 1楼 我从网上找到的..

以TDA7294为核心的一体化直流伺服式电流负反馈式双声道功放电路图(图中只画出一个声道,另一个声道一样):包括整流滤波,音量控制(RP1),左右平衡控制(RP2),直流伺服电路,功放电路、喇叭保护电路(防止开机关机的冲击电流对喇叭的损害,同时也可防止万一功放IC损坏时直流电压对喇叭的损害)。

tda7294功放电路 (原文件名:060708125111562.jpg)

使用了喇叭保护电路呀.

楼主:
我的电路是.

不知有没有问题?

网友:
咋可能会有问题呢,偶搭过7294、7293 的,都很好用呀,没接信号时,输出端直流电压才10MV。也没冲击声。 通常有前级的,前级部分会影响到功放的,可能你的冲击声是前级引起的

网友:
我将MUTE与STBY全部接地!

楼主:
to 6楼,是的.问题找到.是由前级引起.

我前面接的是一个单片机控制DDS作的信号源,再加LM358缓冲,后加隔直电容再接到功放上.

在开机时,有一个瞬时直流电压脉冲通过到后级.由于有MUTE与STBY电路.开机时没有冲击...
但关机时的瞬时直流电压脉冲,"MUTE与STBY电路"好象不起作用呀??
这是我的前级部分

网友:
一般来说是前级引起的,在关机的时候后级还有电,前级掉电时输出直流成份
要么加喇叭保护,要么先关后级再关前级

楼主:
谢谢 9 楼和楼上各位.
问题就在于此.

我试试9楼说的方法..

网友(2011-05-07):
回复 楼主:

大哥STB是不能同时控制进去的,STB瞬间断电或拉地时,输出端会有直流嘀,你单独控制MUTE吧,不过一般的三极管可控硅控制有青蛙声,你还是找个小继电器把MUTE拉地,个人调试经验

楼主(2012-06-29):
谢谢。好长时间的帖子了刚看到。

网友:
是的!必须使用喇叭保护器,7294还是挺棒的!我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