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MC39i的进来看一下。

楼主(2009-06-05):
大家好,最近开发一个mc39i的短信息数据传输,就是用手机发某个指令给终端上的MC39i 然后MC39i判断所受到的短信的内容,根据内容来给手机传输什么样的数据,我现在已经能够接受手机发来的新短信息,
                  if( NULL != strstr( temp, "+CMGL:" ) )  //temp是串口接受的内容;
                     {
                        printf( "Receive:%s\n", temp );
                          }
接收后的内容如下
Receive:AT+CMGL="REC UNREAD"
+CMGL: 1,"REC UNREAD","1252013817793517",,"09/06/05,12:35:28+32"
050003290101674E56FD8F89003A00  现在我不知道的是有没有什么AT指令能够直接得到其中的数据或是只能从上面的一串数据中分别提取出来手机号码和短信内容呢?要是提取的话怎样提取呢,搞了一上午没看出个明末来,着急......。或是有哪位大哥熟悉这个的,我加你QQ聊一下。

网友:
使用AT+CNMI=2,2
模块收到短信自动直接从串口给出,不保存于模块或者SIM卡中。单片机只要等着收短信就好了,不用主动去查询。

楼主:
那我的单片机收到的短信包不包括发送方的号码呢?因为我需要回复这个号码数据内容的。单片机怎么样知道这个号码是多少?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我可以收到上面的数据,
Receive:AT+CMGL="REC UNREAD"
+CMGL: 1,"REC UNREAD","1252013817793517",,"09/06/05,12:35:28+32"
050003290101674E56FD8F89003A00
   我现在想请教大家的是我怎么把上面的一串数据提取出来,最少能够提取的出号码和内容,然后我可以根据内容给这个号码回复所需的数据。可能我这个方法很笨,但是不知道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收到短信然后模块根据短信的内容回复给它所需的数据内容。谢谢大家了,我实在是个新手,很多问题不明白。
  还有就是我试了一下上面苹果猫的AT+CNMI=2,2指令,但是不行,老是ERROR,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希望有人来指点一下。
大体是这么个样,用手机给模块发送个数据,比方说发个VOLTAGE,然后手机收到这个数据后,看到内容是VOLTAGE,然后就采集当前的AD电压再回复给该手机,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收到短信后,我怎么去回复给对方,是有专门的AT指令还是需要自己在内容中解析出手机号码和短信内容,不知道数据是不是都和下边这个样的似的。这个数据我已经从串口收集到了数组里,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做了。
+CMGL: 1,"REC UNREAD","1252013817793517",,"09/06/05,12:35:28+32"
050003290101674E56FD8F89003A00

还有就是找了很多资料不知道日期后边的12:35:28+32什么意思,是时间,那那个+32是什么呢?着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