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送出的GPRS DTU的PCB板,焊接安装指导来了

楼主(2009-06-05):
GPRS DTU板焊接BOM清单

电容:
C1        220uF35V        表贴铝电解8×10
C2        1000uF6.3V        表贴铝电解8×10
C3        0805                100nF
C4        0805                100nF
C5        0805                100nF
C10     0805                1uF
C11     0805                470nF
C12     0805                100nF
C13     0805                470nF
C14     0805                470nF
C15     0805                470nF

电阻:
R1        0805                1K5
R2        0805                3K6
R3        0805                330
R4        0805                330
R5        0805                4K7
R6        0805                330
R12        0805                4K7
R23        0805                10K
R24        0805                10K
R25        0805                10K
R25        0805                3K6
R26        0805                1K5

二极管:
D1:     1N4007          标号为M7的贴片封装就可以,负端对应白色丝印的粗线
D2:     1N5822          标号为SK34的贴片封装就可以,负端对应白色丝印的粗线

三极管:
Q1:     3904或者9014都可以  SOT-23封装

芯片:
U1:        LM2576S-ADJ
        或LM2596S-ADJ        TO220-5S
U2:        ATMEGA128-16        TQFP64
U7:        MAX3232CSE
        或SP3232CSE        SOP16

晶振:
OC1        11.0592Mhz      5×7有源

电感:
L1        100uH                7272

LED:
LED:        红绿双色共阳  3mm
LED3:        0805 红色或绿色

接插件:
J1:        3P电源插座        内芯2.1
J3:        DB9母头
COM:
DEBUG:  2.54排针        与J3不可同时使用,DEBUG口为M128的ISP
SIM卡:带金属滑槽的表贴卡座
ZIF40:  40PIN排线座        0.5mm间距,插入排线金属面朝向PCB板

楼主:
背面 (原文件名:图像133.jpg)

正面 (原文件名:图像134.jpg)

楼主:
焊接注意事项:

1、mcu请选用M128-16,不建议使用M128L,根据ATMEL的手册,M128L最高工作频率是8M,而我的板子晶振是11.0592Mhz的。如果不使用中文短信功能,可以换用ATMEGA64。PIN2PIN直接代换。

2、焊接L1电感时注意:电感两个焊盘之间有接地过孔,不要让电感的任何一个焊盘与这个过孔短路,焊接时焊锡少一点就不会短路。这是这个板子最致命的BUG。

3、板上出现了两个R25,这个是BUG2,靠近SIM卡座的R25焊上10K电阻,靠近40PIN排线座的R25请焊上3K6电阻

4、F1是一个自恢复保险,可以直接将其短接

5、初次焊接这个板子,建议暂时不要焊上DB9接头,而是焊2.54排针,将COM和DEBUG全部焊上,COM提供的是RS232电平的串口,DEBUG就是M128的ISP,同时由于M128的ISP和他的串口0共用关键,所以在DEBUG座子上的MISO,MOSI管脚相当于TTL电平的串口收发。可以方便的外接CMOS或TTL电平的MCU。

楼主:
背面元件焊接示意图(未含阻容件) (原文件名:图像133.jpg)

正面焊接示意图 (原文件名:图像135.jpg)

贴片有源晶振如何对准焊盘方向 (原文件名:图像134.jpg)

网友:
黄金广告位招租
谢谢楼主的板

网友(2012-07-11):
很好的东东。

网友:
楼主能给个40pin FFC软排线的pcb封装吗?我的邮箱herochenx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