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个项目,扫描文字倾斜纠正

楼主(2009-06-05):
一个扫描仪,把文字扫描。点阵数据输出,由于扫描的纸张有可能倾斜,所以需要将获得的图像纠正。具体算法我想了下,就是各个倾斜的角度划线,遇到黑色的就倾斜++,直到找到全白的。然后计算出现全白最多的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在-45到+45度间。需要找到几个关键点进行划线,具体还没有想。各位有什么好建议呢?

网友:
Adobe Acrobat 在OCR时可以自动纠偏

网友:
用识别软件把图像转为文本,从文本中处理

楼主:
还有这样的方法,不知道Adobe Acrobat 还有这个功能

网友:
推荐ABBYY 比Acrobat的要专业

网友:
不过还是感觉Acrobat习惯点…… 要完整版的Acrobat 精简版的一般OCR功能都被删了

楼主:
好热心呀 谢谢pigathfut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