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设计完善的单片机工控板元件费用大约要多少?

楼主(2009-06-05):
我想订造一块16光耦隔离输入,16光耦隔离驱动继电器输出的51板子,带串口,请问连接线端子在内的元件费用大约多少?请有经验的网友帮我参详一下,谢谢。现在市面上买是230元左右(整块板),不知道我自己订造还有没有意义。

网友:
那看你要做多少块,用什么继电器,多快的光耦,做一块的话没必要自己做,230就够打个板的。

楼主:
回楼上 不是高速光耦 普通的就行  每年大约要200块左右

网友:
我曾做过,元件费用在100以内

网友:
你好 联系我
QQ:103086817
电话:13390524092

网友:
我有现成的,可以改 QQ509900040

网友:
还要看有没有显示,用什么显示,用什么电源。一个继电器0.4W*16=6.4W。再加其他的那些,一个20W的开关电源不要50元吗?
还有用什么继电器?国产?有没有认证?欧姆龙?

网友:
继电器价格差别非常大,欧姆龙的性能好,但价格也非常好。最近刚好到市场去看了一下。普通继电器2元,而我手头买的欧姆龙的24元一个,呵呵。一般继电器应该还有更加便宜的。
    另外6楼可能算每个继电器驱动后的功耗吧,第一次看到这种写法的,呵呵。是要考虑一会才明白。
    继电器怎么说呢?我还看到有人用普通的写的是6A的继电器带2300W(220VAC)负载,一样可以工作。(可靠性就不谈了,呵呵)反正我不敢这样用。也许这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吧。

网友:
Relay prices not cheap,in Taiwan i buy omron(about 100 pcs one piece about US$2.2),my plc controller use mega324p one piece about us$1.8( min order US$1,500).so the relay not cheap.so my relay board is not desigbed in the plc,just need relay board only.

网友:
【7楼】 yy888 许意义

他的意思应该是一个继电器0.4W,16个就是0.4*16,总共就是6.4W。

网友:
专业的单片机工控板 QQ:408128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