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的安全性,可否做在设备内部

楼主(2009-06-06):
正在开发一款手持设备,由于外形的原因,没法做到能象手机那样用可更换的电池,采用了聚合物锂电池包,大概1500mAH,做到机器内部密封起来,这样做安全性如何啊,现在好多mp3和mp4也是采用这种方法,可是在网上经常看到锂电池爆炸起火什么的,心里没底啊。

网友:
问题不大,当然,电池稍微选择好点的,有点知名度的。充电IC给您推荐HT6292,目前在便携式手持终端产品上广泛应用:
单节/双节锂电池专用充电芯片HT6292
概述
HT6292为线性锂离子/锂聚合物电池充电芯片,其最低输入电压可低至3.6伏,最大充电电流可达800mA。HT6292能够编程设计适应各种AC适配器及USB接口。电池充电分为恒流(CC/Constant Current)、恒压(CV/Constant Voltage)过程,恒流充电电流通过外部电阻决定,最大为800mA。考虑到发热问题时,可使用限流输出的AC适配器,使用HT6292 则可以兼顾线性充电器、开关型充电的优点:充电快,自耗功率小。HT6292 集成电流热折返保护电路、短路保护,确保充电芯片安全工作。 HT6292可以检测电池是否过放电,并对过放电的电池进行预充电。HT6292集成NTC热敏电阻接口,可以采集、处理电池的温度信息,保证充电电池的安全工作温度。HT6292 采用TSSOP-16封装。
特性
● 完全的单节/两节锂离子/锂聚合物电池充电芯片
● 电池智能检测
●  0.8%的充电电压精度
● 恒压充电电压值可通过外接电阻微调
● 极低的热消耗
● 集成MOSFET、内置电流检测
● 不需要外接反相保护二极管
● 可编程充电电流控制,最大达800mA
● 芯片温度热折返保护
● NTC 热敏接口监测电池温度
● LED充电状态指示
● 可以配置为单节或双节锂电池充电
● 短路检测、保护
● USB与AC适配器电压输入可选择
●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30℃~70℃
● 小型TSSOP-16封装
需要提供详细SPEC和应用电路图,
请随时我和联系
单生,15800915273,kobe10152006@126.com
同时我公司提供各种充电方案设计以及充电器的开发和生产。
深圳华太电子,www.huatai-ic.com

楼主:
多谢楼上,不过现在我用的其它型号的充电IC,已经制版暂时不能修改了,等有机会评估下HT6292的性能

网友:
没有什么是绝对安全的。
MP3、MP4的出货量很大的,量大的话难免出问题,再说也真没听说过几个。
内置锂电的设备多了,手机也多的是,正常使用是没问题的。

网友:
聚合物电池相对锂离子电池要安全。爆炸的几率比较低。以前了解过,好像是说聚合物电池是燃烧不是爆炸楼主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