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2550元买回来的T-962A回流焊,还没有使用,先拆开给大家看看

楼主(2009-06-06):
1. 重要声明:以下拆机情节属于高危动作,小孩与新手不要模仿。因为拆开后,由于外壳固定方式与铁皮质量问题,估计普通人1-2个小时内无法恢复原位,导致影响使用。

2. 芯片竟然没有打磨,有点让人感动。

3. 按键的感觉难受死了,或者按不下,或者连续按成两下。

4. 操作的易用性值得表扬。

5. 手推门的设计极为失败。也有可能是设计不失败但做工与用料失败。 用手推进去时,会不畅顺并且撞击一下,估计粘在锡浆上的零件会被震掉下来。

6. 工作时液晶的时间显示不准确。7分钟的曲线,真正时间是13分钟左右。一会快一会慢 ...

网友:
就是最后两张图上面的钢网很容易向上凸起!导致使用时温度不均匀!

网友:
地板,自用。

网友A:
之前有人拆过类似的,其实都是那么回事。
自己买个小烤箱回来加装温控板,也差不多。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保温棉学名叫什么?碰上皮肤,痒不痒?谢谢

保温棉 (原文件名:T-962A回流焊保温棉.jpg)

网友:
【5楼】 bingou 冰果
积分:41
派别:
来自:和谐世界
请教一下,这个保温棉学名叫什么?碰上皮肤,痒不痒?谢谢

应该是岩棉吧

网友:
期待使用结果。

网友:
迷茫怎么用,,元件是怎么定位的,  不要笑,没有见过高 科技

网友:
应该是石棉吧,可现在石棉已经都不让用啦,好象有附作用,不环保!百度一下
由于石棉纤维能引起石棉肺、胸膜间皮瘤等疾病,许多国家选择了全面禁止使用这种危险性物质,包括大多数欧盟成员国(所有成员国到2005年必须禁止一切石棉的使用)和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冰岛、挪威、瑞士、新西兰、捷克共和国、智利、秘鲁、韩国)。其他一些国家正在审视石棉的危险,如澳大利亚和巴西。
石棉本身并无毒害,它的最大危害来自于它的纤维,这是一种非常细小,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纤维,当这些细小的纤维被吸入人体内,就会附着并沉积在肺部,造成肺部疾病,石棉已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肯定为致癌物。
  暴露于(长期吸入)一定量的石棉纤维或元纤维可引发下列疾病:
  (1)肺癌、胃肠癌
  (2)间皮癌-胸膜或腹膜癌
  (3)石棉沉着病-因肺内组织纤维化而令肺部结疤(石棉肺)
  (4)与石棉有关的疾病症状,往往会有很长的潜伏期,可能在暴露于石棉大约10至40年才出现(肺癌一般15—20年、间皮瘤20—40年)。
可能接触到的石棉
  (1)一些旧住宅内的天花板,管路的绝热、隔音材料大多是石棉制品,当这些石棉材料被拆修、切割、重塑时,会有大量的细小的石棉纤维飘散在空气中。一些建材、家装材料如:石棉水泥、乙烯基塑胶地板都能散发细小石棉纤维。
  (2)石棉水泥管道作用于输水管会造成饮用水污染。
  (3)装饰用涂料
  (4)橡胶手套
  (4)医药品
  (5)化妆品、婴儿爽身粉
  (6)蜡笔
  (7)外部来源:由于石棉纤维的细小性,很容易附着在人身体上带入室内。

网友:
使用帖片机或手工将元件和锡膏粘到PCB上,然后象烧饼一样放到这个炉子里"烤"后降温就成了:)

网友:
哈哈,阿莫的便宜啊,我那个还要邮费,估算下来也差不多了。

一直放着,没时间去弄呢,杂七杂八的事儿太多。

网友:
搞一个超做流程的录象看看

网友:
ARM普及了

网友:
以网站的实力,应当买哪种小型循环工作的,就是一端进料,一段出料,把要焊接的板子从进料端一个个放到传送带上,另一段出来是焊好并冷却后的板子(会有一定余温),一般有六到八个温区,每个温区温度可调,适合不同的焊接曲线,主要是效率高,小的电子加工厂都用这种,价格也不贵。

网友:
只看到了一个降温风扇,一个散热风扇.还应该有一个封闭循环的热风搅拌风扇,不然会造成加热不均,但是这种结构的都没看到啊.有使用过的感觉如何?
另外我觉得加温降温过程很费时,其实意义不大(知道锡膏要去水,不过,焊接时间3分钟应该足够蒸发完了),当然,这种用料我看也难保持长时间高温状态.

网友:
以前公司买过台.
三个字:"不好用".
容易造成不均匀,出现虚焊或短路.

网友:
没用过,搞不清原理是什么来着

网友:
温度的检测和设定对学电子的人来说不是难事,关键是怎么加热的,怎么保证箱内温度的均匀性。这个从图中看不出。

网友:
LCD 好象用的是北京青云12864ZK

网友:
就我的经验看,市面上见得到的这种价位的回流炉,用来焊BGA并不如一半价钱的BGA拆焊台好用,而一般其它的表贴元件,用烙铁和热风枪也能解决了……

网友:
这种东西就是一大玩具,应该是一个温区,根据不同时段调节到合适的温度,但温度的调整是滞后的,不是想调到多少就马上能调到多少的,根本体现不出“回流”2个字,偶尔用一下可以,连续生产用是不行的。

如果是生产用,就要选择我上面讲的多温区分别控制的那种,小型的体积比这个大一点(2、3倍吧),钢网传送带,宽度小的有150、200mm的样子,4到10个温区,每个温区单独控制,其实控制比这个还简单,一个是传送带速度控制,速度可调,一个是各区的温控,因为是每个区域单独控制,开机等温度稳定后,各区温度能保持恒定,简单一点就是温度低——高——低的一个变化过程,靠近进料端温度低一点,对PCB预热,中间温度高,进行焊接,然后温度降低固化,再用风扇冷却。可根据不同的焊料对各区温度进行设置,所以温度曲线比较理想。由于是循环工作(回流),效率也比较高。

下面这个就是真正的回流焊接机了:
这个体积还有点大,还有比这个小一半左右的,也就几千元,注意,下面有2个门的是一个空的铁箱子做台子的,它上面的部分才是机器。

网友:
不懂!整块电路板加热??热风焊??

建议增加均热段,然后进入回流焊接段,针对管脚多的区域,集中热风,热风喷口可调(每种板子的管脚密集程度不一样,布置区域也不同),这样或许可以减少虚焊和短路。。

小建议!!估计不可行!!呵呵

网友:
幸亏没买

网友:
温度控制的设备!!小日本做的最好!!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
不是打击阿莫,这东西效果确实不行!
你以前买东西一般都先上来咨询的,这次怎么就糊里糊涂的买了?

用手推进去时,会不畅顺并且撞击一下,估计粘在锡浆上的零件会被震掉下来。
——设计的初衷可能是为了卡紧,密封的好。但确实存在阿莫说的问题,还有在拆BGA芯片时,也容易造成器件移位

楼主:
【26楼】 rube 永丰庵
-----------------------
呵呵,金额不大。不用再折腾了 :)

一分钱一分货。2500元也就只能买到这种货色了。

我们的雕刻机项目迟些会涉及贴片机的。 先研究一下这类便宜的回流焊,也是比较有价值的。

网友:
阿莫:我见过这类小型回流焊,供参考。带温区控制,网带传送。适合小型加工PCB。

网带传送式的桌面回流焊 (原文件名:GF-12AC_桌面回流焊.jpg)

网友:
我公司的
回流焊与22楼贴图的差不多的,有传输带,一边进,一边出的

楼主:
我参观的回流焊设备,都是十几米长,数吨重的。

像本帖子我购买的,当然是无法跟这些相比。 但也有一定的实用价值的。

我评估过,比如一块5*8 cm 的小板,一次可以在这台机器里焊十几块。 平均一分钟一块。

如果使用人工热风枪吹,速度更慢,效果更不好。。。

网友:
To:阿莫:
一般大型SMT生产线的回流焊炉,大约是4~6米长左右;假设链速0.75m/min,PCB为5cm*8cm,横向放置,PCB间距=1cm,则回流的节拍可以达到≈0.08min,约4.8s,所以1PCs/min是很慢的了。何况有些时候5*8cm的PCB一定会做成拼板,比如1*4拼的。这样效率会更高些。
但是在小型PCB加工厂,效率就不是主要的,成本更重要,所以用桌面型的设备合算些。

呵呵,不好意思,较真了,别介意。

楼主:
【31楼】 laotou
--------------------
我参观的几个厂,有像使用几十台二手 Juki的小厂,也有巨无霸式的:从自动钢网锡浆机开始,一直到自动检测线,均是摆成一条,中间不需要人手搬运的。感觉有些生产线是几十米长的。中间的贴片机经常不是一台,而是几台配合工作。

这几家厂的硬件投资均上亿元的,我有朋友开这类厂,所以我有机会参观。

我感觉这些厂的回流焊炉,肯定不止4-6米。

网友:
白色的东西是石棉。这个东西设计的不好,温度不均匀。
回流焊炉最好的是ERSA,德国货。

网友:
刚看了ERSA回流炉, 上下各7温区,长度5.15米,价值7万欧元。
还有10、12温区的,每温区大约35cm长

网友:
照片用5d2拍的吧,看起来更爽了

网友:
买个1米左右长度的就可以,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
投资上亿?

能赚钱不?

楼主:
【38楼】 AWEN2000
投资上亿? 能赚钱不?
-----------------------
我四年前参观的时候,资产只值2000万元人民币。
最近去参观,资产已经超过1亿了。

你说赚钱不?

他们厂主要焊接手机。据说每焊一台赚2元。

网友:
做加工还是有钱赚的。
只要有几个大客户,就好了,不要考虑什么产品研发, 推广,管好工人就成。

网友:
山寨?别的没看到,看到好多热熔胶!!

网友:
这个是用于固化红胶用的,固化红胶后上波峰焊

直接焊效率太低,效果不好

楼主:
购买了这台机的网友帮忙证实一下:

工作时液晶的时间显示不准确。7分钟的曲线,真正时间是13分钟左右。一会快一会慢 ...

网友:
纠正:那些白色的东西不是石棉,石棉的状态不是这样样子的。更不是岩棉,岩棉通常是黄色的。
我认为应该是硅酸铝一类的东西,颜色很白,纤维很细,就像真的棉花一样。质量不好的里面会有很粗的纤维,很硬且扎人。还会有结块,半透明状态很硬,象玻璃。
市售的通常是400*600尺寸的,1厘米到几厘米厚度不等,保温效果很好,耐温度高。

网友:
楼上说的是否是低密度的多晶莫来石纤维!!!????比较耐热!!
硅酸铝纤维!!????

网友:
44楼:
  有空我也检查下,我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42楼】 lionwang3
积分:25
派别:
来自:        山寨?别的没看到,看到好多热熔胶!!

这个没山寨之分,都是小公司做的。不过从电路板的焊接工艺来说挺好,热熔胶起固定作用

网友:
baidu一下多晶莫来石纤维:

多晶莫来石耐火纤维(简称PMF)是国际上一种新型的超轻质耐高温绝热材料,它由莫来石(Mullite)微晶体构成,并集晶体材料和纤维材料特性于一体,有极好的耐热稳定性,长期使用温度可达1500oC,熔点达1840oC,其导热率是传统耐火砖的1/6,容重只有其1/25,可广泛应用于工业窑炉内衬绝热,是高温窑炉节能降耗、优质高产的理想材料。

多晶莫来石纤维是一种以莫来石晶相形式存在的多晶质耐火纤维,是按形成单一晶体—莫来石(3Al2O3·2SiO2)进行化学配方,由可溶性铝、硅盐经过高温完成晶相转变而制成的。制作过程是在低温下将有黏度的胶体溶液进行喷吹和甩丝,形成原纤维,再经高温烧制使其纤维内部的原子成有序排列,组织晶体化,消除处于介稳定的玻璃态,使其使用温度提高近300 ℃。纤维的耐热性随着Al2O3含量的增加而增强,当Al2O3含量大于72%时,使用温度可超过1 400 ℃。硅酸铝耐火纤维Al2O3-SiO2相图见图1。

  多晶莫来石纤维形态各异,散状的纤维棉可作高温部位夹层的填充料,将散棉用湿法真空成型可制成板、毡、砖、预制件、模块等各种所需样式。由于多晶莫来石纤维具有低热容、低导热率、低容重、热敏性能好、高辐射能力等特点,对轧钢加热炉来讲,是一种高效、轻型的节能材料。

感觉不像,回流焊才300度。
石棉肯定不是,已经禁止使用了,石棉一般都是带玻璃渣的,没这么轻柔。

请教一下【45楼】 xiaobendan 仲跻东朋友,市售的硅酸铝耐,厚度在20mm左右,能耐多少度,长时间之后会不会变硬发黄,容易散碎?谢谢!

网友:
我一直在用...还好的..只要PCB面积不大,,还是可以实验用的.

网友:
晕倒,我用一块空板测试,一个过程的时间是11分钟多,但是屏幕显示时钟确实7分钟。

看来是有问题。

楼主:
【53楼】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
哈哈,这次我们上当了。

你说孔先生的服务很好,我相信了,所以去买了一台。

当晚我就让同事打电话给孔先生反映此事。 但听他的语气,好像不同意更换一台合格的。

网友:
正在和厂房技术支持沟通,希望能有个合理的解释。

楼主:
这个时间肯定是有问题的。

许多电子零件,是有焊接的时间限制。时间过长容易损坏。

网友:
看来这次真的有点上当了,我还买了很多配套的其它设备,这回出师不利!

不过这个看来即使更换也未必能有改善,设计的问题就存在了。

我那个跟阿莫这个应该算一个批次的,号码比你那个大了2号。

楼主:
【57楼】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看来这次真的有点上当了,我还买了很多配套的其它设备,这回出师不利!
---------------------
哈哈,这次你运气差一点。我只是买回来拆开分析研究。 这个帖子已经完成任务,我的2550元就算已经收回投资了 :)

你继续投诉吧。如果投诉成功,我也去更换一只合格的。

注: 相信更换主板就能解决。

网友:
应该不是不换合格的,而是根本就没有合格的,温度变化是有很大的滞后性的,也就是说最快升温速度和降温度速度是一个固定的参数,这个参数决定了这种机子很多加热曲线是不可能达到的.
实际上这种2000W的炉子加热达到均匀的260度的温度要10多分钟.

网友:
现在一看到热熔胶糊在接插件上就难受

网友:
TNND,粗口了,厂家的技术支持似乎也开始逃避了,在QQ上咨询他,结果半天了说是去车间,天知道,唉。

楼主:
【61楼】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
呵呵,我一直说,现在像阿莫电子这样做生意的商家国内基本上已经绝种 :)

网友:
终于有了回复,由于对方不同意将QQ聊天记录直接发表,我只好大致讲一下厂家技术支持的意见:

机器的时钟和标准时钟不一样的,我们机器的时钟是个变量,会根据焊接的质量和环境温度变化的,不会影响你的使用和焊接质量。高温回流时间设定的10秒,就是最大化30% 也就是13秒,不会超过一般芯片要求的30秒耐受温度的,小箱体,小的功率只能这样做的。

好了,这个问题到此为止吧,将就着能用就可以了,只要不对焊接后的器件质量和性能有影响,也就只能如此了,毕竟一份价钱一份货了。

对于阿莫电子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只是有点小小的疑问,将来到了阿莫退休之后,谁来接手?如何把这个品牌继续传承下去?可能我想得太多,但是我看过很多中外的企业,老外的一个小公司,甚至一个小咖啡店可以开2,300年,可是中国几乎100%的百年老字号,其实仅仅只是一个字号而已了,我不知道阿莫有没有打算打造自己的莫氏百年老字号?呵呵,我自己从辞职到现在,就一直在筹划这么一个事情。

楼主:
【63楼】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机器的时钟和标准时钟不一样的,我们机器的时钟是个变量,会根据焊接的质量和环境温度变化的 .........
-----------------------------------

你应该跟该厂的技术人员说: 操你妈的逼。

然后补充:我说的“操你妈的逼”与你理解的标准不同。 我说的“操你妈的逼”是指“祝你妈身体健康”的意思 ....

网友:
炉子内装有高科技微型黑洞,受其强大引力影响,炉内时钟和标准时钟不一样……

网友:
估计论坛里,随便抓一个人出来,也不会做的时钟差这么多。
这次是专业人士跑业余人士那里买东西去了。。。

网友:
阿莫,你也是才子啊。

网友:
to armok,号召大家diy回流焊,干翻这个厂家,哈哈

网友:
这东西最大的问题是 没有独立烟道,室内使用后废气很厉害,伤身体

网友:
不知这东西焊BGA可靠吗?

网友:
焊BGA 没有问题,就是废气大了

楼主:
废气大倒不是什么问题。买一只厨房用的抽油烟机,才150元已经很好效果了。

问题大的是: 这东东到底有没有实用价值。 我已经将它交给生产部的同事试用。 按它的缺省曲线,结果是令人失望的:焊点不漂亮,最要命的是:PCB的白色丝印已经烤得有点变黄了。

网友:
可能你买到的正好有问题,我这有台一样的,没啥问题。

但废气靠抽油烟机可能还真搞不定, 没有烟道从各个方向出的

网友:
高科技哦

网友(2009-10-29):
各位大大们,如果不改造直接用像下面这样的电烤箱做回流焊能不能达到要求?
箱体里带有风扇循环调节的,可均匀散热,温度范围0-250度,价格才270-300元多点

我看到国外大学实验室里的一个视频,还不是用这东西,
他是用普通电磁炉,然后上面放上黑色的平底不粘锅,把PCB版放在锅里,然后再盖上玻璃锅盖
按下按键,吱吱吱几分钟,就OK了,翻开锅盖拿出PCB板查看元件,有的地方需要补焊的就修整一下。完了。

网友:
呵呵,支持老莫做个开源的贴片焊机

网友:
回流焊是什么原理?

网友:
不知道实用不

网友:
【66楼】 tozzz
这次是专业人士跑业余人士那里买东西去了。。。
----------------------------------------------------

呵呵,同意此说法

网友:
混装的双面板用设备焊接,准备购买

网友:
白鲨看得好仔细

网友:
自己重新写代码解决,主要是lcd显示和PID控温,应该不难。关键是花时间在这个上不值。呵呵。

网友:
那个不叫石棉,是高铝纤维.

网友:
還好未買, 差點一去買了.
看來只能 DIY 一台了

网友:
1W左右能买到什么样的回流焊机?

楼主:
正规的二手也要3万元左右。因为就算是卖废铁,也值这个钱。

网友:
单位里就是这台。这个温度控制很不均匀的,稍微大点的板子就不敢用这个。

网友:
买个炉温测试仪就知道温度曲线了 或者福禄克测温表好像是75系列吧

网友(2010-01-14):
有没有好点的回流焊厂商介绍介绍,我也想买一台

网友:
德国ERSA。这牌子很不错。
在学校实验室见过ERSA的红外再流焊台,据说50万,呵呵。打个折扣也要二三十万吧。
想表达的是,这个牌子不错!

网友:
存留一个

网友:
前两天买了一台,焊接效果还挺不错。

网友:
不行的话,把控制板拆出来,看看是不是温度影响,另外,amork那么多好东西,拆一个好的晶振,看看是不是机器的晶振太垃圾了,受温度影响太大。

网友:
晕,图片9那个电阻飞的真有水准

网友:
不要用这个生产,这种机器基本上就是一个玩具。
焊接质量比不上熟练工,以雕刻机的量来说PCBA外包省事省钱。

网友:
回49楼,我用过的大多是1公分厚度,使用温度也就是到600多吧或者更高一些,因为他直接靠在加热管的一面,而我们需要的通常是被加热物体的温度,所以没有测试过电热管的表面温度。靠在电热管表面的部分会有发黄的现象,时间久了,会有不如新的那样结实,但是不会自由散落。这样的东西在高温隔热方面应用很久了。

网友:
失望啊,还以为是个好东西

网友:
山寨机嘛,能用就行,想问一下,用它来焊BGA,QFP芯片,实际效果如何?
值不值得购买?

网友(2010-03-16):
国外有个AVRDIY网站介绍过用小电烤箱改装的回流焊炉,芯片用的是AVR M32。有源代码。

网友:
我也买了个 天天用 不知道什么时候烂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东西就叫玻璃棉吧  做玻璃钢会用到 以前学安装的时候听人提起过  就是细玻璃  可能说错了 我师傅提过

网友:
别武断,看看我的效果,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别武断,看看我的效果,应该还可以吧

引用图片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28/ourdev_541826.jpg','原文件名:ourde......

焊盘上的锡是如何弄上去的?锡粉?锡膏?还是....

网友:
锡膏,做网漏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锡膏,做网漏印的

是不是要做钢网的?那看来没有批量的还是不能用这个东东

网友:
如果小批量,可以自己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会我上个教程。

网友:
要求不高的场合还可以,对这类期望值要低些

网友:
这个炉子能焊接5050芯片么?

网友(2010-04-25):
回流焊接机应该不止几千块吧,是几十万吧,焊的时候不是用普通的锡一般都是镀一层锡膏到焊盘上(一般会有焊盘的模板用来刮上一层均匀锡膏),打上SMT元件,经过回流焊接机直接融化完成焊接(一般只能用在SMT的焊接,插件就要用波峰炉来焊接了)

网友:
那个白色的棉花是玻璃棉,就是玻璃抽细丝做成棉花。

网友:
想搞一台。

网友:
我们单位去年买了一台,和阿模的一模一样!
同感此机的运行时间是错的!完全不是实际 时间!!!(当时还类为焊接时间过长而焊坏了800多元的大功率LED—透镜!!)
现在有经验了,保存了一条曲线,每次焊接都OK!

网友:
我就用热收缩膜包装机改了个O(∩_∩)O~!也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锡膏,做网漏印的
是不是要做钢网的?那看来没有批量的还是不能用这个东东

要做钢网的!蚀刻的话也便宜--60元一个钢网,不过有了雕刻机就方便了--我就用0.2mm的纤维板雕了几片O(∩_∩)O~效果不错的说!

网友:
to gongnn 魔法师:
钢网如何DIY??不是说上教程吗?

网友:
看这个啊: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45678&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gongnn&bbs_id=9999

网友(2010-08-23):
Sparkfun has a report on a similar machine, there are hot spots which can damage some inductors, and if the component is big, it will have cold joints too.

网友:
这个东西我们也买了,也在用。这台机器有个缺点:加热不均匀,有些地方热有些地方冷。

网友(2011-03-19):
回复 楼主:

用的效果怎么样啊?能不能把你的焊接好的板子图片传上来看看,这机器是否适合小批量生产?加热方式是红外加热管吧,没有热循环?

网友:
使用效果如何呢?

网友:
我只能说
好多热熔胶啊

看着好恶心,唉.

网友:
回复 楼主:
【31楼】 laotou
--------------------
我参观的几个厂,有像使用几十台二手 juki的小厂,也有巨无霸式的:从自动钢网锡浆机开始,一直到自动检测线,均是摆成一条,中间不需要人手搬运的。感觉有些生产线是几十米长的。中间的贴片机经常不是一台,而是几台配合工作。
这几家厂的硬件投资均上亿元的,我有朋友开这类厂,所以我有机会参观。
我感觉这些厂的回流焊炉,肯定不止4-6米。

2001年在南京有线电厂实习的时候,他们的回流焊炉就是4~ 5m的样子
还有个波峰焊的生产线 这个比较长

网友(2011-07-05):
前几天刚买了一台比这个更落后的T962,1500元。用得感觉还不错了!
就是排烟系统很讨厌!

网友:
我用着还凑合,有时候会把板子靠的有点变色。
一次一天弄200块板子出来还行,比人工好一些,但是需要后期维修一下。用过几次了。

网友:
我朋友有一个加工PCB(双面,50个以内的零件,最大的SOP16的)的单,我只有1万的闲钱,买几台这个能接下这个单吗?有经验的指导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就用热收缩膜包装机改了个O(∩_∩)O~!也能用

回复 网友E:
要做钢网的!蚀刻的话也便宜--60元一个钢网,不过有了雕刻机就方便了--我就用0.2mm的纤维板雕了几片O(∩_∩)O~效果不错的说!

给个图片啊

网友:
用的T-962有一年了吧,总的还可以,比手工焊接强,漂亮点.就是温度不均匀,要放在中间,靠边的温度低的厉害,焊膏融化不了.有时候会烘黄板子,钽电容会变色(黄变暗黄).整个焊接过程有点慢,只适合小量的做.

网友:
谁能科普下回这种流焊的原理?焊锡怎么上去的?

网友:
莫大要搞个人电子实验台 这个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阿莫:我见过这类小型回流焊,供参考。带温区控制,网带传送。适合小型加工pcb。
e文 (原文件名:e_gfseriest_小型回流焊.pdf)

网带传送式的桌面回流焊 (原文件名:gf-12ac_桌面回流焊.jpg)

原先还以为越小型越好呢。多温区正解。

网友:
这个怎么回事?
http://tech168.cn/ProductShow.asp?ID=132

型号为T-960,说是新品。那T-962反而不是新品?

网友:
我也想拥有一台!

网友:
神器呀! 我朋友想这个快想疯了.

网友(2011-09-14):
这个是垃圾,丝印会被烤黄,塑料插作会被烤化,而且排烟及其糟糕。

网友(2011-11-11):
呵呵,我做SMT加工那么久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可惜我有个4温区的了  否则,买一个回来

网友:
这图拍的比机器好!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请教一下,这个保温棉学名叫什么?碰上皮肤,痒不痒?谢谢

保温棉 (原文件名:t-962a回流焊保温棉.jpg)

新型的保温材料是陶瓷纤维绵,高温设备中用密度高的陶瓷纤维板。质量轻,保温效果好!价格嘛当然贵了!

网友:
呵呵,这里真是高人云集,白搞了这么多年的开发,居然最近才发现这个宝地。。。

网友(2011-12-26):
阿莫这个机器还在吗?转让吗?

网友:
顶下!阿莫照片拍的真清楚!

网友:
对贴片机比较感兴趣,呵呵,啥时候莫大搞一个小型贴片机出来?

网友:
我淘宝上买过一个用着还不错啊

网友:
莫老大求DIY啊。。。DIY应该也不贵,做一全套的PCB生产线出来多爽啊。。。自己焊贴片太累了。。。特别是0603,0402的小封装的。。。受不了

网友:
这个机器拥有无敌的英文菜单。完全就是彻底的chinlish

网友H(2012-02-09):
请问【153楼】 wsforever ,你用它焊接过焊接BGA吗?

网友:
这个机器的加热元件是什么?没有看到,用电炉丝?

网友:
有谁知道,在这里面要放一块高温板,这个高温板是干嘛用的?

网友:
据说是氧化铝,不是石棉。

网友:
Taian Puhui technology CD.,LTD.

网友:
回复 网友I:

赞同,我用的一台和你描述的情况一样!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
我想买一台,焊接一些和显卡一样精密的板子,0.45的BGA,各位提提意见吧。

网友:
看看啊闹热 赞一个

网友(2012-11-12):
刚接触这家伙,顶了

网友(2013-01-26):
我在阿里巴巴也买过一台,时间误差倒是没注意,不过加热确实不够均匀,同时放几块线路板边边的有虚焊。小批量还是可以代替人工焊接的,毕竟一分钱一分货嘛

网友:
几百块买个带热循环的烤箱,自己做PID,多好用

网友(2013-05-11):
这个时间与温度有关,由于要临时升降温,要等到温度达到要求的温度才开始计时,不像多温区的,温度是恒定的,靠传送带的快慢来控制时间,所以这种简单型的实际焊接时间会比设定时间要长。

网友:
所以时间不准并不是前面所说的两个时钟系统不一样,如设定85-125度为预热温度,时间80秒, 但是加热管全功率运行,温度从环境温度升到85度也需要60秒,所以前面60秒就没有加入到预热时间,而是在等待温度上升到额定温度,实际完成预热就用了140秒,还有多个温区也存在这种情况,所以时间会比实际整定的要长,但不决不会比实际整定的时间短。具体长多少,与环境温度等有关。
由于用红外辐射发热管,发热管中间区域温度肯定要高于两端,即使有热风风扇,周边散热比中心要快得多,另红外管的热传递主要以直接照射为主,均温风扇只能等其它物体受红外加热后间接加热空气才能均温,所以会有温度不均匀的现象,中间高而周边低

网友(2015-08-24):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人拆过类似的,其实都是那么回事。
自己买个小烤箱回来加装温控板,也差不多。 ...

问下大功率的贴片MOS管一般多大温度能焊接坏

网友(2017-02-20):
我也买了这个央显926 焊了20个 bga芯片 只有一个焊接成功其他都失败 浪费了我70元*19个

网友:
没有开关电源  好像直接用的一个变压器

网友(2017-05-24):
烧烤炉加温度控制,用来烤鸡腿也行

网友:
这是用什么机器拍的?IC拍得很清晰!!

网友J:
问一下 这个你们用的时候不会很呛么?这个我用的时候味道特别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问一下 这个你们用的时候不会很呛么?这个我用的时候味道特别大啊

搞好排风系统就没什么味道。气味排到外面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153楼】 wsforever ,你用它焊接过焊接BGA吗?

我没用用过 不过用的这个味道很大 一加热他 屋子都呆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