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无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是正转还是反转

楼主(2009-06-06):
无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在运转过程中,单片机不知如何才能知道它是正转还是反转呢。不知大家有什么办法没有。

网友:
利用三相电流,检测三相感应电动势,就可以知道通电的相序方向。

楼主:
利用三相电流,检测三相感应电动势,就可以知道通电的相序方向。

这种方式对三跟线的接法必须规定死吗?我随意调换任意两根线的后还能识别出来吗?如三根线的颜色为红,蓝,黑对应接在U,V,W上,此时电机顺时针,红,黑线对调,即三根线的解法变为:红,蓝,黑对应W,V,U,此时电机是逆时针的,
不知这种情况下,利用感应电动势还能分辨得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