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t_enable_key( CHANNEL_7, AKS_GROUP_2, 10u, HYST_6_25 ) 这几个参数的意义

楼主(2009-06-06):
qt_enable_key( CHANNEL_7, AKS_GROUP_2, 10u, HYST_6_25 )
这几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啊,请教,刚入手,呵呵,先谢谢各位大侠们

网友:
CHANNAL_7 --------- 选择第七通道
AKS_GROUP_2 这个key属于第二组,注:同一组的传感器不允许同时触发。
HYST_6_25 --------- 触发滞后,你按下KEY,滞后xx时间以后将触发信号,你松开KEY,滞后xx时间后才松开信号,相当于一个去抖

楼主:
谢谢傻孩子,我买了一本深入浅出AVR单片机的书,上面有提到你哦,以后多向你请教。以前是搞51的,最近一个项目要用avr,还要用触摸,呵呵

楼主:
threshold_t detect_threshold 请教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面的10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