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法语文字图案显示

楼主(2009-06-06):
请教马老师和各位,我现在要做法语和德语的LCM点阵显示(不带字库),只有客人的文字图案,我怎么把文字图案描绘成点阵数据。
谢谢,盼回复!

网友:
用画图软件,建立一个与LCM分辨率相同的图,在上面画上自己需要的图形和文字,转换成二值图象,保存成BMP文件。

网上找个免费的将BMP转换成点阵数据的软件进行转换。注意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选择转换扫描的方式。

楼主:
谢谢马老师讲解, 用什么软件转成二值图象。

网友:
Img2Lcd就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