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莫!呼吁一下坛友在厂家改善之前停止购买DS1000E系列示波器吧!
关闭

楼主(2009-06-06):
我是从李军处购买的5月出厂的新机器(软件版本00.02.01 SP3)

使用两天就发现如下问题:

1.打开声音后机器的按键音会干扰CH1,以下是"普通"触发方式用(FORCE)按键捕抓到的波形.

2.获取方式为"平均"的时候按(RUN/STOP),屏幕不是显示平均的波形,而是显示最后一个波形!

3."等效采样"菜单只是个摆设,没有"等效采样"功能的.

4.刚收到的时候两个通道是重合的,可用了两天后,CH2就向上偏了1/4格了.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问题都很严重啊!!!!!
本来正想进一台呢.

楼主:
我也支持国货,所以才买了一台!但支持的前提是东西不能假,不能坑了坛友.

我还会继续测试,看还有没有其它问题,这工作本来是厂家应该做的,上面的问题正是反映了厂家的不严谨.

由于个人能力还是有限的,现在还无法测试它哪个1GSa/s的实时采样率是否真实.
望有能力的坛友(CPLD或FPGA比较熟的)出个方案,能不能做到:
单次输出电压幅度为8位分辨率(小于8位也可以)的一个锯齿波,要求幅度变化间隔等于或小于1ns.
或干脆用高速RAM输出?电阻网络做DA速度可以达到1G吗?

网友:
我大概是4月份从李军那买了一抬DS1000E系列的机,据说是09年新品,使用了一段时间发现有些地方确实还有待技术改进

1,噪声相当大,特别是晚上用的时候,吵的心烦。

2,2MV及5MV档 零位偏移现象相当严重。

3,换电压档位及时间档位时反应很慢。

但话也得说回来,如此的价位能做出如此的机器也是相当不错了,只是希望普源继续努力,完善不足的地方,我还是比较支持国货的

网友:
啊,我刚打算买一个
结果昨晚买机票的时候转账出问题了,系统一直没收到钱,害我打了N个电话,所以就耽误了这件事
打算买1102E的
论坛里应该很多人买了,可以说说优缺点不?
再考虑是买二手TEK的还是全新普源的,或者搞个虚拟示波器?
谢谢大家了。

网友:
第一个问题  很多人反应过的

其实  1052性价比挺高的  bug不算太大  基本不影响使用

我用过一台tek的300M 4通道的  小信号的噪声看的也很不爽的

所以我觉得lz的这个标题有点夸张

网友:
我今年也在李军那买了台DS1102E,确实存在诸如楼主所言的一些小Bug。不过说良心话,这个价位买到这样性能的产品,我还是很满意的。

楼主:
如果说124是BUG,我同意.可手册上的10G等效采样你可别告诉我是BUG啊!

网友:
呵呵,你在20mV档,tek的也是这样的

楼主:
我就不信tek的也会被自己的按键音干扰,麻烦myjnj也上个TEK的图让大伙看看.

网友:
每个示波器都有自己的 缺点和优点  没有十全十美的 东西的

我们这现两台 泰克的 也有缺点
1  价格高得多
2  噪音特大
3  存储深度特小
4  要说按键音 这两个 还不带此功能
5  和电脑连接不方便
等等吧

楼主:
呵呵!myjnj说他的TEK也是这样的,哪就要麻烦他截个图了.

网友:
用买一台手机价格买一台示波器,要求还是不要太高了,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国货如果没有国人支持,也没有资金去不断改进了。

楼主:
说我要求高的请明确说明我什么要求太高了!说话别说半句啊!出来打圆场的话可以,但请说些有技术性的话吧!

"性价比"除了"价"是不是还有个"性"啊?

要不以后改叫"价格低"算了,别喊"性价比"了.

而且我上面列的4项哪个关"性价比"事了?

网友:
我想买一台DS5102MAE,但是看了一下参数,貌似和TEK的THS720P差不多,但是自从用过安捷伦的DSO5012A以后,发现用THS720P用起来特别不爽,好多信号细节都抓不到,,唉,担心普源的DS5102也是这样,那就郁闷了。

今天去赛格找了一圈,想找一台DS5102来看看实际效果,结果商家都说已经停产了,恼火...

网友:
我的DS1102E没有楼主所述的第一条问题,其他问题有,不过这个不知道算不算问题,呵呵。

网友:
两个很低级的缺点:

噪音相当大,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

面板印刷字体是英文的。

但愿普源只犯低级错误。

楼主:
请楼上再试一次.

    打开声音,CH1通道 1:10 20mv或50mv档,不需接探头,时基50us以上,按示波器任何按键,"嘀"声的时候屏幕上就会有个干扰一闪而过的,触发方式用自动的话按(RUN/STOP)就可以捕抓到上图,触发方式用普通的话用(FORCE)按键也可捕抓到.

另我的软件版本为00.02.01 SP3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我也有一台Rigol的示波器,噪音倒是没有

但是显示屏刷新经常有问题,我一般是略微动一下触发电平,它就刷新好了。

我偶尔去他们网站上看看,一直没有更新的Firmware,也许他们在忙着开发新产品吧。

网友:
仔细测试后发现是有这个问题,不过没楼主这么严重。(软件版本00.01.02 SP2)

网友:
DS1102E
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的是5月21日出厂的,昨天在南京本地买的。版本是SP1(这个怎么升级?)
没有按键干扰。
1通道接探头,有50HZ、峰峰6mv干扰,不接就很平。
2通道一样。

网友:
有问题,没关系,能及时改进就行!
谁叫我们买不起高档的示波器呢。
希望我们的学弟学妹们能用到性能好,价格又不贵的普源示波器!

楼主:
TO flyunlimit 飞行无极限

是按键音干扰,不是按键干扰,请再仔细测试!注意是按示波器面板上的按键,如果用电脑遥控的话,哪个"嘀"声要出现的慢很多,是捕抓不了的.

另大伙手头上有DS1000E系列的用过哪个10G等效采样没有啊?我的10G等效采样和1G实时采样根本没有区别啊.都是1ns一个采样点的.

楼主:
至于怎么升级,我当它是不能升级的,因为没有人知道.

网友:
我有一台首批的DS1052E。从采集的波形来看,1G/s好像是插值的,不是真的“实时”。搞出来的10G/s等效采样结果可能实在没法拿出手,所以只能禁用掉。

以上纯属猜测,希望有普源工程师来直接解释一下。

发去的BUG报告石沉大海。

楼主:
所以我不同意这是BUG,这"国货"在拿我们开刷啊!

网友:
我说的就是按键音,都是搞电子的,如果这都不明白,就不用混了。

我以前北京的单位就有一台普源,现在南京的单位也有普源(有普源,也有别的牌子),都是大单位。之前工作的南京小公司反而全用泰克和固纬。工作涉及的范围都是低频率,没有高频,小信号接触的机会也不多。

仪器只是辅助,真正起作用的是人。小公司用好的示波器做出来的依然是垃圾,大公司用二线示波器也依然能出精品。

现在这个1052我自用的,觉的可以了。

还有,LZ不要太极端的在几个问题上纠缠,会让人厌烦的。揪住一个产品的几点问题不放的帖,在模型论坛见的多了,国产发动机、国产充电器、国产舵机、国产遥控器,每个都有一个或几个类似的贴子。讨论不出任何实质的东西,最后只能是口水仗一场。

网友:
阿莫这次极端了。一台1052不到2000,退了又如何?

楼主:
flyunlimit 飞行无极限

"LZ不要太极端的在几个问题上纠缠,会让人厌烦的"

哪请你谈谈你对10G等效采样这个"极端问题"的看法.

网友:
【34楼】 flyunlimit

感觉你是没有仔细测试,我开始也认为没有这个现象的,后来仔细测试下才发现的,

我是在没接探头时测的,不过我感觉这个问题也不是特别大,不开声音就没问题了。

楼主:
另我退了,这事就平息了,普源就可以继续忽悠人了.

恩!想得很美!

我6月2号就发过贴了,没有普源工程师或技术人员出现过,倒是出来打圆场的不少!这现象也"太极端"了!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我前一段时间传的TEK1012B-SC侧小信号的表现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81238&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ajlh&bbs_id=9999

楼主:
楼上的.我列出的4个都和小信号无关的.特别是10G等效采样作假更是无法让人接受!

网友:
我发现刚开机时第一个问题要严重些,不过还没达到楼主那个样子。

网友:
我不知道楼上的是什么心态,非要我的示波器有和你一样的问题才算“正常”吗?

我昨天下午买回示波器就后就开始测各种功能,包括这个“按键音”,插探头,不插探头,不同的档位,不同的按键,都没有。

还有,不知道26楼是如何理解这个“等效采样”的,等效采样就是点数不变,可测量的波形频率变高啊!

网友:
关于平均。
打了一堆,都丢了。
简单说,平均功能的表现和我理解的是一样的,按下STOP后显示最后测量数据,也和我的认为是一样的,因为以前公司用的泰克就是这样的。

楼主:
"等效采样就是点数不变,可测量的波形频率变高啊"

真高啊你!在下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你要调试高端产品,工具一定要选好的.廉价产品请不要考虑.
你要工具便宜,就别想做出高端产品.

如果仪器的具体性能达不到其规格书所说的,就请退货.

网友:
你有时间发帖说反话,不如把等效采样是什么好好学学。

楼主:
那你上个你的DS1052E的等效采样的图让我们见识下啊!托做成你这样也少有啊!

网友:
首先声明,普源与阿莫无关,我是论坛的一员,论坛上很多资料是我需要的,因为我这里公司的关系,在测量仪器方面可以给大家价格低且是正规渠道的货,算是一种互助吧

很感谢kitdog朋友如此细腻细致的测试,您所述情况我会原封转交给厂家,我这里没有您的信息,请将您的序列号通过QQ或淘宝发给我,提交的时候需要。这里不仅雕刻机硝烟弥漫,同样有普源对手的人在这里,只是大家没有注意到,所以比较谨慎请谅解。如果您觉得这款不值得,是一款应该放弃的工具,您可以发回我给您退。

您的测试和这里很多朋友的总结让我明白了这款示波器热销的原因,单我这边一家公司一个月就能出货200台左右,目前北京航天部门在经过测试后也改用这款机型,当然主要用在一些要求不高的测量上。很高兴总结出来的BUG仅此而已,且这些问题不会太多影响到实际测量结果,期待楼主能上更多BUG。

我不能代表厂家来说什么,毕竟我不是普源的人。商量着说可以不?呵呵
产品存在软件上的BUG,对于做技术研发的人来说多少是可以理解的,哪怕是塞班微软也一样,更新固件可以解决一部分老问题也可能会带来某个新BUG,楼主的问题和升级问题其实可以直接打普源免费技术支持8008100002解决。

关于楼主所述,我个人观点,声音问题我还没有注意过,从用这款示波器到现在近一年了,这个附加的声音功能总共没打开超过2次,可能对信号影响很小而且是出声音的一瞬间才会有这个干扰信号,一直没有引起我和大多数使用者的注意,波形测量出来的时候是不会有这个干扰信号存在。似乎楼主是设置到10倍上?出来的信号是放大十倍的吧,示波器是用来测量的不是用来听音乐的,我认为这个功能华而不实,包括N多国语言等功能。建议厂家或者取消或者改进。
关于2,我个人观点是,取“平均”是示波器一种运算效果,并不是实际波形,RUN/STOP的作用是将当前的实际波形停下来,像AUTO键会取消手动设置而自动用默认设置测量波形一样。同样用平均,按AUTO键测量后平均效果也会消失的,这与按键的定义有关,也不排除是BUG。
关于等效与实时采样率,希望楼主不要闹这样的笑话:)。。。一个“一”字,从左向右画一横是一,从右向左画一横也是一。。。不知楼主想让这两者出来何种区别~如果两种采样方式出来两种信号结果,哪个是正确的您是不是更头疼了?等效采样可以更好的采集重复高频信号,实际应用较少。买哪个品牌您都会问这个问题,具体您直接给普源打电话吧,呵呵。

相信楼主也是对这款示波器产品的高性价比感兴趣而选择的,一定是优点大于缺点,但要理智对待其产品定位,普源有高端产品可以选择,一千不能当一万花,过于苛刻的要求不是产品的问题。

关于小信号问题已经改进很多了,个人感觉改进后风扇的功率比以前大了
以前文章里有我的贴图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81238&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tjzhky&bbs_id=9999

在国产中选,普源的品质我是可以肯定的保证的,如果普源都不行就直接买进口的吧,但不要买进口的低端,硬指标性能同样重要。
我也是实际评测后才敢这样说的,各种仪器在我这里就像走在街上看到蚂蚁一样,我之所以不出对比评测文章是有我的为难之处,不想惹来麻烦,其实目前我遇到的麻烦已经不是大家所了解的而已,包括这次为大家申请DS5102,已经招来同行的反对与威胁,在此我只能说:对不起,我是论坛的人!^_^

少说话多做事,破例上两张图当作一次还击,懂行且买过普源DS1000E的朋友自己看区别吧

UT小信号 (原文件名:图像569.jpg)

TEKWAY山寨CH1测量偏差,CH2的100mV漂 (原文件名:图像571.jpg)

泰克 (原文件名:图像636.jpg)
泰克的还是不上图了,毕竟公司还有这方面的销售,本身价位上就差的很多,实际表现如何有条件的朋友可以来公司试。

关于采样率和存储深度的验证,可以参考下面这篇文章,望对楼主有所帮助。手上有泰克数字示波器的朋友也可以试一下

网友:
armok 阿莫

积分:48226
派别:
来自:OurAVR.com 站长
1.  我们网站从来没有与李军有任何形式的往来。李军只是普通网友。

2.  我们网站也从来没有收受李军任何形式的好处或赠送。

3.  李军在我们论坛上的帖子比较低调。并没有一味只做广告。也有一定的技术交流。

4.  我承认出于支持国货的考虑,对李军的推广的约束是比较宽松的。但我也保证我们没有从中获利。

5.  一分钱永远是一分货。国产品便宜也经常是牺牲性能而获得的。

6.  在一些场合,我不止一次的推荐要求较高并且对价格敏感的网友,购买进口二手品。

李军看到这个帖子,请根据本帖网友的反映,了解与测试一下,看看是否网友的使用方法问题,或是机器的质量原因?谢谢。

我看了不是很舒服,建议修改一下帖子。因为楼主发表了机器有问题,并没有把“我们网站”牵扯进来,没有发表和“ouravr”有关系,所以armok不必观点鲜明的表明立场。

普源DS1052E真彩屏数字示波器50M带宽/包快递/09年新货/有赠品   1750 好便宜啊 挺喜欢普源得东西的  性价比很高的

当年买了个模拟得示波器,花了1000元

网友:
懂行且用过数字示波器的人相信看完全贴对什么问题已经有所了解,望不要笑也不要与楼主有什么不愉快。。都是论坛的朋友。。

有任何疑意可以与我联系也可以联系厂家,我对我的话负责到底!对此事负责到底!

楼主:
和(采样率及存储深度计算方法)有啥子关系啊!看看手册的85页吧!

等效采样:即重复采样方式。等效采样方式利于细致观察重复的周期性信号,使用等效采样方式可得到比实时采样高得多的40ps的水平分辨率,即等效25GSa/s。

这可是手册上的东西啊!不是你我说了算的!

请李军上个DS1000E的等效采样图,让大伙看看是如何"细致"和"高得多的40ps的水平分辨率"的!

楼主:
还是上图让大伙见识一下吧!光说没用的,只能把大伙搞的越来越糊涂!

网友:
【41楼】 flyunlimit 飞行无极限

用不着上升到什么心态问题上吧?我只是意思你用的那台可能表现没这么严重,所以让你仔细看下。

我的这台问题没楼主这么严重,一开始我我也没怎么注意,再说我也没把这个看成严重问题,只是

描述给楼主看一下。

楼主:
我没有疑问!因为我已经买了一台,我只是把发现的问题提出来,并提醒大家在厂家改进前暂时持币观望而已!

到今天为止!普源也没有公布如何用U盘升级的方法,更没有发布过固件,别指望自己升级的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它卖出越多,就等于害越多人,这是我最不想见到的.

楼主:
图做好了没有?等了一天了.

网友:
LZ买1两K的示波器是个失错啊,呵呵,
不过对于我是够用了

楼主:
我没错啊!

我是仔细看了它的说明书才买的,我对于它说明书写的

"等效采样:即重复采样方式。等效采样方式利于细致观察重复的周期性信号,使用等效采样方式可得到比实时采样高得多的40ps的水平分辨率,即等效25GSa/s。 "

理解是:我打开了等效采样,观察一个重复的周期性信号,可以比实时采样得到更高的水平分辨率,就是说水平方向应该更清晰细致!

难道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错的是普源!

网友:
再一次被光荣的冠以了托的名号。
以前在模型论坛没少被这样扣帽子。有玩模型的不懂电子乱说一气,你告诉他点电子知识,他说不过了,就开始乱扣帽子。之前还在想要不要先发制人的说楼主是泰克或优利德的打手,看到普源受欢迎了就出来诋毁——这句大家就当我说这玩的,不用当真,不然就口水了。

到底是路不平,还是脚不正?

楼主:
口水托!上个图看看很难吗?

楼主:
就你口水多!不上图!

网友:
理解是:我打开了等效采样,观察一个重复的周期性信号,可以比实时采样得到更高的水平分辨率,就是说水平方向应该更清晰细致!

更清晰细致 要看你怎么理解了,不是平均后那样的效果,如果是标准的正弦波是不会有任何区别的

要看等效采样效果的是:比如标准正弦波中有某个固定地方有个小尖峰,所以人家没法给你上图

当然小占空比的方波也能说明问题

但要注意:再怎么样也要在他100M(是100吧)通道范围内,否则即使是25G的实时采样率也没用了

楼主:
哦!变成我丑化普源了?叫他先上个普源10G等效采样的图再说吧!

网友:
看来是楼主的不对了。楼主对产品有疑问,不先沟通厂家而到这里妄下结论,本身就只能显示
自己的不成熟。

楼主:
s99060

说了那么久你还不明白啊!根本就没有等效采样,它的10G等效采样图只有1ns一个点,和1G采样是一模一样的!

楼主:
都我不对好了!但请先上个图再说!

网友:
搞得乌烟瘴气的,老大直接封贴得了,话都不好好说。

楼主:
wenming

"楼主对产品有疑问,不先沟通厂家而到这里妄下结论,本身就只能显示
自己的不成熟。"

你怎么断言我妄下结论?莫非你有哪个10G的图?

楼主:
终于被搞到封贴了!

我有个小小的要求:封贴前请上个10G等效采样的图!

网友:
我只是说你处理事情的方式不对。说你妄下结论,是因为我不确认他们的示波器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同时我也没有说你的结论不对。

网友:
这个图的问题,你应该与厂家沟通。人家为什么要帖到这里?这里又不是人家公司的技术支持论坛!

网友:
lz  我觉得你说话的语气和态度好一些  诚恳一些   会有更好的效果

楼主:
不是我不客气啊!叫他们上个图都是如此的困难,还有些人自己的机器没问题,却在这里瞎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