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id qt_measure_sensors( uint16_t current_time_ms )参数意思

楼主(2009-06-06):
void qt_measure_sensors( uint16_t current_time_ms )参数意思又是什么啊
请教中

网友:
qt_测量_传感器们(无符号16位整型 当前_时间_毫秒)

楼主:
请教下,这个但前时间毫秒是怎么用的啊

楼主:
或者说这个参数代表什么意思呢,请教

网友:
1楼的说得很清楚了,就是 当前_时间_毫秒

网友:
告诉函数——当前时间是几点了……

楼主:
了解,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