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突然死机桌面消失但Alt+Tab还能用

楼主(2009-06-06):
在打开某个程序时(如PDF、飞鸽传书……不定)电脑突然死机,程序打不开,而且此时电脑桌面也消失,就是桌面上的图标和任务栏都消失,只剩下一张背景图片。Ctrl+Alt+Del也没用,但是Alt+Tab还能用,能够调出之前已经打开的程序,而且此程序还能好好的用,如Protel还能自动布线。  过了一段时间(有时二三十秒,有时几分钟)后桌面又自动出现了,其他都能正常使用。 杀毒也没有杀出任何毒来,电脑装了很多软件,不想重装系统,请问哪位高手能帮忙解答下吗?

网友:
楼主应该是explorer.exe出错关闭了。

Ctrl+Alt+Del没用比较奇怪,可以试一下Ctrl+Shift+Esc。
能打开任务管理器的话,我的做法一般是文件>运行>输入"c:"(不含引号),explorer.exe会打开。

楼主:
to chsi
问题是Ctrl+Shift+Esc也没用了

网友:
Ctrl+Alt+Del没用比较奇怪,可以试一下Ctrl+Shift+Esc。
能打开任务管理器的话,我的做法一般是文件>运行>输入"...":"(不含引号),explorer.exe会打开

网友:
我一般直接输入explorer

网友(2009-07-29):
我家上次更好笑,自己写的程序跑飞,系统假死,连Alt+Tab都不行了,Ctrl+Win+Tab居然还能3D切换窗口,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