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 使用PWM驱动四路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9-06-06):
使用ATmega128 PWM驱动四路电机 同时用继电器控制其正反转

想问下在整个模块中还需要些什么其他器件?最好能给张电路图,谢谢~

网友(2009-09-20):
如果驱动的是多个步进的话可以采用这种方式:ATmega128+2*TMC428(三轴控制芯片)+4*TMC246(驱动芯片)能控制所有的运动功能,实现起来很简单,外围电路也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