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节拍处理是不是每次都要切换任务?

楼主(2009-06-07):
时钟节拍处理是不是每次都要切换任务?

1.时钟节拍处理,只有新任务就绪,才切换任务。
2.时钟节拍处理,不管是否有新任务就绪,都切换任务。

信号量释放也有类似,

1.信号量释放时,只有新任务就绪,才切换任务。
2.信号量释放时,不管是否有新任务就绪,都切换任务。

该选哪种方法?

网友:
时钟节拍选择1,不过时钟节拍中断一般都是手动保护现场。

信号量从任务释放时,应该是检查是否有更高优先级的任务才切换,或者是当前任务阻塞了,不切换意味着不需要保护任务环境。
信号量从中断释放时,有一个是否需要调度的标志位,
上述是freertos的做法,总之就是有需求才干。

网友:
RT-Thread的做法:
1.
时钟节拍,检查是否有线程超时,如果超时把线程放到就绪队列中,并做一次重调度

重调度并不意味着一定切换到其他任务去,只有当发现有任务比当前任务优先级更高才切换过去

如果在中断ISR中进行重调度,那么设置一个标志位,在ISR返回时检查标志位,如果标志位置位则做切换动作,否则不做。

2.
信号量的情况,释放时,如果有线程等待于这个信号量,将把它唤醒并放到就绪队列中,然后做一次重调度。

网友:
RT-thread 最高优先级采用的位图查表方式计算,这点与UCOS一致啊,呵呵

网友:
否则如何做到实时啊,不查表,时间是不确定的。

已经在考虑STM32用新的方式了,直接用它指令的优势来提高操作系统的性能;另外一个改变,就是计划在操作系统中变成永远不关中断的(不过这点还没最后确定下来,主要还得考虑各个平台的一致性)。

网友:
实时也是有一个指标啊,最好情况和最坏情况。
查表是挺方便,就是一个优先级只能安排一个任务,而且没办法时间片吧。

网友:
查表后就是,最好情况 = 最坏情况,线程调度完全确定化了,和线程数的多少无关

呵呵,RT-Thread是支持多个相同优先级线程存在的,相同优先级线程调度就演变成时间片了。好在每个线程的时间片长度都是可以自己设置的,这样也可以在相同优先级线程中设置各个线程占用的百分比。

网友:
正是在这一系列的保证下,RT-Thread才可能达到接近一些商业化RTOS的性能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