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遥控器

楼主(2009-06-07):
请教有现有的什么芯片,模块 可以实现吗 ~ 选型有点难~

简单的实现近距离的遥控功能 , 分成两部分 (遥控器和接收器), 遥控器发出射频信号 接收器接受命令 。

大体框架就是下图:

大体的原理框图 (原文件名:大体框图.jpg)

网友:
具体点,功能要求,使用环境?距离?单双向?价位?

网友:
【shxq520】

      你的产品是用在工业控制?

网友:
呵呵,我们做这个,单路 6路都做。

网友:
提供一个我已经制作成功的例子给楼主,不过这个硬件成本有点高,我的设计成本嘛,就免了。呵呵。nRF24L01射频模块+89C2051用来做遥控开关,有点杀鸡用牛刀之嫌。不过稳定性和可靠性挺好的,而且通过适当的软硬件设计,相当的节能,发射端平时是几乎不耗电的,接收端平均电流也就0.7mA(不含并联稳压的耗电,整个接收端的耗电由降压电容决定,0.47uF的电容足够提供让继电器吸合的电流了),稍加改造就可用于更复杂的场所,如车门锁,防盗锁等等。

网友:
to 【4楼】 sio2

     nRF24L01射频模块+89C2051 基本上没有大规模商用的价值!

网友:
确实不可能有太大的商业价值,同意这个观点,这个做法适合于追求“完美”的人。正如有些HI-FI发烧友连接头、线材都要用镀金的,呵呵:)

网友:
看楼主的框图,无线通信应该要求是双向的,并且低压控制高压,高压部分可能还有大的电流需求,并且高压部分是否需要做带电检测呢?原理简单,要做好考虑的问题还是挺多的。觉得一般的OOK调制的射频模块不能满足要求的,并且距离,抗干扰能力太差,用2.4G做,觉得还是可以的,就是距离可能会比较近。

网友:
有点像单火线控制电路! 关注中

楼主:
呵呵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这个框图就是给个基本意思 至于工业方面还没有那么多考虑 非常感谢大家帮忙  特别感谢四楼 sio2 对我的莫大帮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