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制作过短波通信什么的吗?

楼主(2009-06-07):
这里有人用过短波什么的吗?想自己动手做一个频率在3M-6M左右的AM玩玩,还望各位高人指点啊!

网友:
3M-6M 这个波波也不太短啊,哈哈,没做个这个频段。

楼主:
哎呀~那么windy__xp 龙啸兄想必是有经验咯~还请多指点自己也想做频率稍微高一点,但是在器件选择,各个部分的设计上基本还是等于0.振荡电路这些分开看都明白,但是怎么组合在一起、阻抗要求等就不知道了,希望能指点一下,或推荐一下相应的书籍,小弟在此拜谢了。

网友:
射频部分有射频工程师负责的,我主要做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