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AVR中出现 too many arguments to `LCD_DisplayCharacter'的错误

楼主(2009-06-07):
主函数程序如下:

#include"includes.h"
#include"macros.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lcd.h"
#include "delay.h"
#define XTAL 1            //常量定义,用于ms级定义,且主频为1MHZ
#define Vref 50300     //因为我的5V直流电源的电压为5.03V,故Vref用此定义
#define DQ_IN        DDRA &= ~(1 << PA7)                /*设置输入*/
#define DQ_OUT        DDRA |= (1 << PA7)                /*设置输出*/
#define DQ_CLR        PORTA &= ~(1 << PA7)        /*置低电平*/
#define DQ_SET        PORTA |= (1 << PA7)                /*置高电平*/
#define DQ_R        PINA & (1 << PA7)                /*读了电平*/
//全局变量声明
unsigned char Temp_H,Temp_L;                     //温度高位,低位,复位成功标志
//unsigned char flag;                                                /*中断标志缓存*/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float j;
   float temp;
   int count;
   unsigned char *test_1="VL:";
   unsigned char *test_2="WD:";
   unsigned char *test_3="ALARM!" ;
   unsigned char *test_4="      " ;
   unsigned char *value = "0.000V";
   unsigned char *string_1="hello!";
   unsigned char *string_2="you are wellcome!";
   unsigned char *p_value_1;
   unsigned int adc_data;
   unsigned char *RS;
   unsigned char i_1=0;
   int middle;
   unsigned char f_to_p;
   unsigned int i;                      //用于暂存读回的16位温度值
   unsigned char t[9];                  //用于存温度数值及单位
   unsigned char *p;
   Temp_H = 0;
   Temp_L = 0;                          //初始化LCD,显示开机初始化界面
   delay_nms(1);
   //OSCCAL=0xab;                         //用内部4MHz时钟,且进行时钟校准

    //LCD显示器初始化
    Init_LCD();
    LCD_DisplayString(1,6,string_1);     //LCD液晶显示英文字符串
    LCD_DisplayString(2,1,string_2);     //LCD液晶显示英文字符串
    delay_nms(1500);
    port_1820();                             //DS18B20对应单片机端口初始化
    Init_LCD();                          //液晶显示器再次初始化,准备显示温度值
    init_adc();                          //ADC模数转换器初始化
    delay_nms(2);                        //延迟一会,准备液晶显示
    LCD_DisplayString(1,1,test_1);       //LCD液晶显示英文字符串
    LCD_DisplayString(1,4,value);        //LCD液晶显示电压值
     //LCD液晶显示英文字符串"TEMP:"
        LCD_Cursor(2,1);
    LCD_DisplayString(2,1,test_2);
    LCD_Cursor(0,1);                 //液晶光标定位于第一行第0位
    LCD_DisplayString(1,1,test_1);   //LCD液晶显示英文字符串

        delay_nms(10);
   while(1)
   {

            ds1820_reset();                                                 //复位D18B20
            ds1820_start();                                                 //启动一次转换
            delay_nms(1000);                                                 //等待转换结束
        i = ds1820_read_temp();                                 //读取温度数值,读得的温度值为16位

       //用于调试的原始温度数据
       //i=0x07d0;                               //当温度为125oC时的i值
           //i=0xff5e;                               //負10.125度
           //i=0xfebe;                               //負20.125度
           //i=0x0191;                               //正25.0625度
           //i=0x0550;                               //正85度
           if(i&0x8000)                              //判断温度正负
           {
              //溫度為負时

                   //一个字长的温度值转换成两个字节,分別放在Temp_L,Temp_H中
               Temp_L=(char)(i&0x00ff);              //取i中的低8位
               Temp_H=(char)((i&0xff00)>>8);         //取i中的高8位
                   Temp_H = ~Temp_H;                     //负温度。取反加1
                   Temp_L = ~Temp_L;
                   asm("clc");                           //清零进位位标志
                   Temp_L++;                             //温度低字节加1
                    if((SREG&0x01)!=0x01)                //有进位吗?
                   {
                           Temp_H++;                         //有进位,则温度高字节加1
                   }

                   i=Temp_H;                             //高8位放回i中
               i=(i<<8)|Temp_L;                      //低8位放回i中
               temp=(float)(i*0.0625);
               middle=(int)(temp*100);               //取整数带小数点后两位

               t[0]=middle/10000+0x30;
               t[1]=(middle%10000)/1000+0x30;
               t[2]=(middle%1000)/100+0x30;
               t[3]=0x2e;                             //value_1[3]为小数点存放单元
               t[4]=(middle%100)/10+0x30;
               t[5]=(middle%10)+0x30;
               t[6]=0x20;
               t[7]=0xdf;                             //显示"o"
               t[8]=0x43;                             //显示"C"
               LCD_Cursor(2,6);                       //在液晶屏上顯示"-"號
               LCD_DisplayCharacter(0x2d);
               p=t;
               for(f_to_p=0;f_to_p<9;f_to_p++)
               {
                  LCD_DisplayCharacter(*p++);         //显示温度数据
               }
           }
              else

           {
              //溫度為正
              temp=(float)(i*0.0625);
              middle=(int)(temp*100);                 //取整数带小数点后两位
              //t[0]=middle/10000+0x30;
              t[0]=(middle%10000)/1000+0x30;
              t[1]=(middle%1000)/100+0x30;
              t[2]=0x2e;                              //value_1[3]为小数点存放单元
              t[3]=(middle%100)/10+0x30;
              t[4]=(middle%10)+0x30;
              //t[5]=0x20;
              t[5]=0xdf;
              t[6]=0x43;
              p=t;
              LCD_Cursor(2,4);                         //在液晶屏上顯示"+"號
              //LCD_DisplayCharacter(0x2b);
              for(f_to_p=0;f_to_p<7;f_to_p++)
              {
                 LCD_DisplayCharacter(*p++);          //显示温度数据
              }

           } //-------------------------------------------------------else结束

                }                                                                   //while结束
                              if(middle>6000)
                            {
                                   LCD_Cursor(2,11);
                               LCD_DisplayCharacter(2,11,test_3);
                            }
             if(middle<4000)
                            {
                           LCD_Cursor(2,11);
                               LCD_DisplayCharacter(2,11,test_4);
                            }
                                      }                                  //结束

                将
                                   LCD_Cursor(2,11);
                               LCD_DisplayCharacter(2,11,test_3); 加到while(1)之前加好使,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搞明白了,是我自己疏忽了  void LCD_DisplayCharacter (char Char)  我调用错了,应该调用的是void LCD_DisplayString (char row,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