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启动不成功!

楼主(2009-06-07):
我的tc35i启动不成功。现象如下:
1.我的启动方法为,将IGT置高(2.3V),然后下拉为零>100ms,再置高。用的是开集电路(3094)。
2.在IGT电平变化的过程中,VDD有短暂的电平(2.89V),马上就变低了。
3.SYNC没有反应,
4.电源有4.12,很稳定,我的电容用的是300uF(不知够不够)。
5.我有两个模块,都是样的现象,应该不是模块的问题,而且连接线也用万用表反复测过,没发现问题。

不知有没有高人制导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4.12V电源是怎么设计的?初步估计是供电不够

楼主:
用lm2576—adj把5V转为4.2V,4.2V应该够的啊,在正常范围之内。
IGT说的是高阻,高电平这里能行吗,我看有的说可以。如果不可以,igt的高阻是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在IGT上引一根线出来,用手给他接一下地,看看能不能开机。就知道是电源问题还是IGT电路问题了。

楼主:
我测过电源很稳定,igt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启动不了,我两个模块都是这样。
有一个现象:当igt拉低时,vdd有2.9V的电平,但当igt变为高时,vdd又变为零了。
串口没有输出,两个模块同时坏的可能性太小了吧?

问:开集电路要不要上拉?资料上有的用,有的不用,不知那个好使。我用的上拉为2.4V不成功,但我不上拉后也无法启动。郁闷啊

我的启动程序为:
alt_u32 IGT;
    delay();
    delay();
    IGT=1;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IGT_PIO_BASE,IGT);
    delay();
    IGT=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IGT_PIO_BASE,IGT);
    delay();
用的使开集,

楼主:
问题解了,是我的EMERGOFF上拉到4.2V了,去掉就好谢谢大家帮助!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上拉就不可以了,igt也用上拉了是可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