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想做ATMEGA88支持的32个矩阵触摸键盘,电路板背后能否有金属板?我的机器是个

楼主(2009-06-07):
如题。

正在规划中,如果可行的话,就动手了,对这个触摸的东西一点不懂,要从头来过了。原来是使用薄膜键盘,不干胶贴的,一个小辫子从金属外壳上挖的小槽连接到内部电路板,我想改用MEGA88控制触摸键盘,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没人知道啊?

网友:
【楼主位】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金属外壳全覆盖的话,任何一种touch技术都是没辙的……你原本的按键都是金属的?

楼主:
谢谢3楼金老师的回复。

我们原来的做法是那种一张不干胶状那种薄膜按键,找工厂做好的,然后金属外壳在上面开一个小小的槽,把键盘的柔性导电印刷的线穿过去,插到主板的安普座上。

看来不能背靠金属的话,就要让加工厂把那个键盘部分中间镂空,PCB做大一点,边上和外壳用强力胶水粘起来。

网友(2009-08-10):
【4楼】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我可以联系您吗? 想请教一些问题。
可以发我邮件:flows@ 163.com

网友:
触摸按键是靠感应手指与按键的电容变化,你用金属外壳,即使中间开孔估计也不行的。

网友:
用电阻类的触摸屏吧!

网友:
电感式的MTOUCH 可以
我用过样机了,效果一般
在试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