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89C51+DS1302问题!

楼主(2009-06-07):
初学单片机,想做一个基于DS1302的时钟,写好了后,运行不正常,数码管一直显示85.85.85.不知道什么原因。程序附上,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是不是你的时钟的频率问题啊,以前用avr调试ds18b20的时候碰到过,提高了频率就马上好了

网友:
1302要初始化才会走,有个启动位的

网友:
留个联系方式,有空给你传个。我前阵子弄过这个。
一般你多换几个芯片看看,我以前调试的时候买了四个,结果三个是坏的,能写入数据,晶振振不起来,数据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