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MOSFET搭个全桥电路来防止电源接反?

楼主(2009-06-07):
二极管的全桥电路用来防止接反很不错,就是压降有点高了,我在想能不能用MOSFET搭一个类似的全桥电路,那样就很完美了。上网查了半天好像没这些资料,我按自己的理解试着接了个电路,不但没实现,反而MOSFET发烫。是不是这种电路不能实现?

网友:
mos管整流桥早就有卖的了

网友:
电压电流

网友:
脑子发热了?!

网友:
单个mosfet(内含反并二极管)就可以防反了,在论坛上搜搜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单个MOSFET防反的,但这样只是在电源接反时切断电源,我就是想用MOSFET实现不管输出电源是正是负,输出始终为正,不知道这个电路是怎么接的?
网上看到了一个同步整流的技术,但水平有限,看不懂,看来用MOSFET搭全桥不是那么简单

网友:
根据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43096&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hsztc&bbs_id=9999
的设想画的图,不知道能不能用,大家来分析下

网友:
楼上强人,快枪手!

网友:
晕晕,本人很菜的

网友:
上面的电路都有一个问题的,只要输入端达到MOSFET的导通电压,输出端的会往输入端倒灌的,所以在用于正弦波整流时效率不太高。

楼主:
都是强人
能不能解释下稳压二极管的作用?能不能用普通的二极管代替?

网友:
【12楼】 psl_87 ,稳压二极管是避免MOSFET的Vgs电压过高击穿,不能用普通二极管,一般选用12V小功率稳压管。
【11楼】 Elex 阿甘,该电路不适用于交流电压输入,只是防止直流电源反接。相比7楼提及的贴子中单个MOSFET的电路,此电路的优点是输入任意正反接都能工作,而单个MOSFET组成的电路反接后不能工作。用MOSFET代替普通整流二极管的优点是压降小,可以小至mV级,损耗极低;而普通整流二极管压降是0.7V,在电流大的场合损耗很大。至于电流倒灌的问题不必在意,因为即使不用任何器件,输入输出直接连接,也存在电流“倒灌”的现象。
需要注意的是输入电压不能太低,否则MOSFET达不到饱和,就不能发挥作用了。

网友A:
我转贴一个过来吧
来自: http://www.besttorch.com/viewthread.php?tid=37
作者:yzx

注:作者在 www.shoudian.com 也发表过相同内容
==========================================================

自动极性转换电路 和 防反接电路 原理

经过几天设计制作,终于搞定了

自动极性转换:

性能参数:
体积仅有14*16.5*2.6mm(长宽高)背面无元件,方便装入极小的空间!
电压:3-6V
输出电流:0-6A  (如需更大电流更小内阻,可以直接2片或更多并联)
导通电阻:17mΩ @ 4.2V   19mΩ @ 3.6V   20mΩ @ 3.0V
空载耗电:正常状态2uA

工作原理:
1,假设BAT端子左正右负,因为MOS有体二极管相当于桥堆,所以下面低电压,上面高电压
2,下面低电压,那么右下角Nmos栅极得到正压导通
3,同理,上面高电压,那么左上角PMOS栅极得到负压导通
4,最后,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内阻等于P管RdsON+N管RdsON
5,假设做充电极性转换,为防止4个mos不能形成2个导通2个截止的稳定状态而消耗能量,所以加入2个电阻,阻值选择为300K,上电后左端BAT电压将高于右端BAT电压,平衡破坏,MOS趋于稳定
6,此电路可用于替换常见整流桥,因为MOS导通电阻远远小于硅二极管,所以基本不会损失能量

锂电防反接电路:

性能参数: 体积仅有14*9*2.6mm(长宽高)背面无元件,方便装入极小的空间!
电压:3-12V
输出电流:0-10A(如需更大电流更小内阻,可以直接2片或更多并联)
导通电阻:5.4mΩ @ 4.2V   5.8mΩ @ 3.6V   6.4mΩ @ 3.0V
空载耗电:正常状态2uA

工作原理:
1,电池接正确,P栅极负压降,导通,N栅极正压降,导通,输出电压等于电池电压,内阻等于N管RdsOn
2,电池接反,P栅极正压降,截止,N栅极无电压,截止,LED上负下正点亮提示反接
3,N管里的体二极管不会影响电路工作,电流只能从OUT-流到BAT-,二极管导通的时候,N管也导通了,当反接时,N管和体二极管都截止
4,此电路可用于替换常见二极管,因为MOS导通电阻远远小于硅二极管,所以基本不会损失能量

网友:
这个电路,在防反接的同时,还能测到电池电压吗?

网友:
用4个肖特基二极管压降也不大,电路还简单可靠。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有点贵

网友:
当发现很多好东西找不到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应该马克一下

网友:
【24楼】 electrician

肖特基二极管有点贵
肖特基没有场效应贵。场效应做不好还会出现导通压降大等问题。

楼主:
真是大开眼界啊,多谢各位了

网友:
俺也来个

网友:
记号,好多年没看过的精品贴

网友:
马克马克

网友:
以后可能会用上,顶下

网友:
还是肖极管,简单便宜!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在大电流下压降不低。

网友(2009-07-24):
肖特基反向漏电流有点偏大, 某些场合可能不合适.

网友:
有时不需要极性转换,只需要放反,用一个管子:)

网友:
楼上的方案最常用。

网友(2010-02-10):
记号一下 备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机酸难道也发烧电筒,淘宝友情里有老山东和中州的友情链接哦。

网友:
迅速马克,电源防反

网友:
MOS果然比较好用啊,好多地方都强

网友:
无法防止从负载的滤波电容向变压器回灌电流。可以实际看一下全波整流的二极管电流就知道了。
对于直流电路也是有隐患的。对于简单的交流电路则不能成立。

网友:
很多年前ST的无桥pfc就是最早的类似设想。
最近由于occ控制方法的推广,blpfc(bridgeless power factor correct)才逐渐多了起来,但是并不普遍,一是成本略高,二是EMI问题严重,三是控制稍显麻烦。
在数千瓦的工业整流器中使用可以提高1-2%的效率。很可观。

网友(2010-05-31):
做个记号先啊

网友:
mark,这个贴看的很认真的。

网友(2010-08-20):
mos管整流

网友:
7楼8楼的电路是可行的,我曾做过类似的电路,过10A电流MOS用STB80PF55和STB80NF55效果还不错。15楼的桥式电路不适合做15V以上的供电线路,而且有一定隐患。而单独的防反接电路又过于复杂,完全可以用单颗MOS实现防反接,如附图:
防反接电路 (原文件名:123.jpg)

网友(2010-11-04):
回复 楼主: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一个MOS就搞定了,还那么复杂

网友:
一百一十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转贴一个过来吧
来自: http://www.besttorch.com/viewthread.php?tid=37
作者:yzx
注:作者在 www.shoudian.com 也发表过相同内容
==========================================================
自动极性转换电路 和 防反接电路 原理
经过几天设计制作,终于搞定了
自动极性转换:

引用图片
......

看了半天终于明白了一些原理 ,但是还是不清楚这其中的“电压:3-6V 输出电流:0-6A ”是怎么算出来的,还请高手来解惑。

网友(2011-07-19):
回复 网友B:
7楼8楼的电路是可行的,我曾做过类似的电路,过10a电流mos用stb80pf55和stb80nf55效果还不错。15楼的桥式电路不适合做15v以上的供电线路,而且有一定隐患。而单独的防反接电路又过于复杂,完全可以用单颗mos实现防反接,如附图:

防反接电路 (原文件名:123.jpg)

这个电路是控制关闭地线,某些情况下并不适用。。。

15楼那种防反接在流行过程中确实出现过几例烧毁事件,,,原因不明,,,似乎是设计BUG

网友(2011-11-14):
不知道用mos能不能单纯实现防倒灌

网友:
好巧妙的电路呀~,果断的Mark啦!

网友:
这个mark一个

网友:
管子好贵啊!!肖特基就不错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二极管的全桥电路用来防止接反很不错,就是压降有点高了,我在想能不能用mosfet搭一个类似的全桥电路,那样就很完美了。上网查了半天好像没这些资料,我按自己的理解试着接了个电路,不但没实现,反而mosfet发烫。是不是这种电路不能实现?

MOSFET接成全桥整流,已经有专利了。

LZ随便玩玩嘛无所谓,产品上面就要注意了。

网友:
见到高手了

网友:
总有一天要用到的

网友(2012-05-28):
it is quite easy to use just one mosfet to prevent a voltage reversal.

网友:
也做了一个

网友(2014-11-04):
学习一下(不要怪我挖坟。。)

网友(2019-08-18):
154楼图片不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转贴一个过来吧
来自: http://www.besttorch.com/viewthread.php?tid=37
作者:yzx

这个电路最先是济南东城最先发到手电论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