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1mV的电压或者信号到1V你会用什么运放做1000倍放大电路?

楼主(2009-06-07):
如题,
我想考察一下常用的方案

网友:
我不告诉你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7650做一级放大,二级用op07

网友:
还要看信号的频率咯.

楼主:
频率很低!
不会超过10K,
还有不必考虑失真等问题!

网友:
2L的方案就很好。

1mV的信号不小了,只要稍注意一下布线,没什么问题。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找了一个和LM358差不多的运放HA17358加调零搞定,
两级放大,
电路乱接的,
示波器不好,
纹波问题尚未搞定。
慢慢玩,
打算用两块钱的成本做一个来玩玩。

二楼的成本玩起来不合适我,
不过用来做产品确实不错!

网友:
7650还有3140这些都是很便宜的!性价比超好

网友:
查了下官网报价:7650(1.57$)比max4238(0.85$)贵,性能上却是max4238好,为什么没人用呢?是有其他缺点吗?

网友:
建议做成差分放大器。
使用二级放大,一级差分10放大,二级100放大

网友(2009-12-11):
如果是低频信号,我会选择CS3001,一级放大就足够了,这个芯片有很宽的增益带宽积,高倍率放大时,也非常稳定。

网友(2010-06-09):
用两级放大

网友:
上面赞同7650的,楼主说不超10K,就算9.9K,7650远远不能胜任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

网友:
ICL7650(斩波自稳零)的low offset voltage 远远低于OP07
前者适宜低速(100hz)以下缓慢信号放大.
温度对输入失调电压的影响系数,前者是后者的几十分子一;
还有别的什么区别吗?

网友:
MAX恐怕300%是假货

网友:
楼主没说频率,信号特征。那么,我说用lm324如何?10x10x10x1=1000倍。

比我的方案还便宜的,我急。

网友:
TL074,我现在正在用的

网友(2013-03-16):
正想问楼主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