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LM317可调电源调出5V供MEGA8和LCD1602时LM317发热问题。

楼主(2009-06-07):
用LM317可调电源调出5V供MEGA8和LCD1602时LM317发热很大,LM317已经加了散热片还是很热,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压差太大了吧,我做的手摸感觉是温的

楼主:
压差最好在什么范围内?

网友:
你可以用其他PWM IC啊

网友:
压差最好在什么范围内?
3-5V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的是用在车上的电压是24V转5V,电流不大可还是发热,正头痛中.请各帮下忙.

网友:
我也正在做24转5的,不知道什么方案好,在网上找到LM317,MC34063,LM2575都可以,可是不知道到哪种方法最好。

网友:
LM2575比较好,DC-DC效率不错,不发热,317是串联型,当然发热啦。假设电流200mA,317上的热功率(24-5)*0.2=3.8W,能不热吗,损耗功率是使用功率的4倍!

网友:
电动车的电池充满电有60V,控制器上串一个200-300R的电阻就接到LM317上,也不会有问题。以我的经验,串一个电阻最大的作用是上电时起到缓冲作用,而不是那一点点压降。温升问题还是自己测一下电流,试验一下。

网友:
LM317前串一个3W 的分压电阻会好些。楼上的例子,如果电流是100mA的话,电阻就给分了20-30V的电压了。很显著了。

网友(2009-12-05):
我做的24转5用的2576也有点热负载1.5W,有没有好点的解决办法,就是我还没有加散热片,不知道加了散热片能好多少。相对来说2576还是比较好用的